汇报:做了个宾馆WIFI覆盖

楼主(2021-02-04):
亲戚家前几年开了个宾馆,一共有8层,每层中间是过道,两边对开,一边4间房,另一边两间房加楼道。刚接手的时候就让我搞网络覆盖,我并非专业人士,当时是哪里信号弱就加一个家用路由器,有水星的,TP的,还有腾达的,到前两年稳定到每层楼加到2个,但总有客人投诉信号不好,亲戚这次要求全部重做。

定方案的时候我是建议他用斐讯K2刷集客AP,再加一个刷AC,这样原有的交换机,总路由都不用换,用最低的成本实现覆盖。他也不懂,可能感觉我说的不太靠谱,提议现场问卖家方案(当地批发商,之前的WIFI也是在那买的),他是老板嘛,当然听他的了,这样到了卖家那里,卖家推荐用全套锐捷方案,包括每层楼2个300M AP,16口千兆POE交换机,网线,总路由。当时我对这个小AP的信号穿透力是没谱的,就担心钱没少花,覆盖效果不理想就说不过去了,但卖家很有把握地作保证了,我也不好说什么。

布线过程不表,3个人半天就完工了,试了试网络效果,当时我在二楼角落里做水晶头,接收三楼的信号虽然不满格,但连接质量还是很可以的,我的华为手机在一楼也能稳定连上三楼的信号,但亲戚的水果手机则不行。总之,穿墙效果我感觉比K2还是要强不少,可惜当时没有做漫游测试。

再说说价格,我们找的是电脑城批发商,他家还有水星和TP,这俩在网上很方便查到价格,但锐捷我之前没有接触过,在网上查了下,某宝和某东按型号搜索进去,都比我们拿的价高很多,本来一个300M的小AP,一般按我的认知,应该百来块左右,但网上都要近300了,也没什么销量,可能这个品牌定位就是做线下,给工程人员留口饭吧。最后在某鱼上有家商品页面上的多个型号报价基本上和我们拿价差不多。

最后,有个问题还不太清楚问问大家,光纤进线是500M的,总路由和POE交换机也都是千兆口,但AP是百兆口的,网线也是百兆的五类线,这些AP接的无线终端的总带宽上限是500M还是100M?

网友:
每个AP下上限是100M  几个AP加起来上限500M

网友:
5类线长距离不清楚能否跑1000M,但500M应该还是有的

网友:
这...连张图都没有,看得真累...

网友:
看AP 是口是 百兆 别的都千兆 就是百兆,应该是超五的线 不是五类 跑千兆也行的,怎么说呢,公司用的少开始让选AP 也买的锐捷,买了3个吸顶的百兆 单2.4的AP 用诺克云管理漫游。价钱钱就不说了我不管采购,用的很稳定,
因为某些原因吧,换了TP 的AP 装了7个 ,用tp的AC旁路管理
对比下,开始的3个覆盖小,但是能连上就能上网,真真无缝切换。TP,在弱信号的时候比如掉一格或掉两格的时候上网超慢,漫游切换跟假的一样。

PS:后来锐捷路由器升级了能管理那个AP了。

没仔细看楼主的字,写的是这些AP 的 总带宽,本地都是千兆了出口 500  按出口呗

网友A:
锐捷主要是做渠道客户,例如教育领域,很多学校都在用锐捷。标准的超五类跑千兆没问题,AP的接口是百兆,那就是百兆。实际效果用测试软件跑下看看。

网友:
2楼正解,同意

网友:
锐捷基本不做普通家用方面的,只做渠道、工程方面,所以很多人不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锐捷主要是做渠道客户,例如教育领域,很多学校都在用锐捷。标准的超五类跑千兆没问题,AP的接口是百兆,那 ...

估计2.4G的无线,局域网内百兆都跑不满吧,但对于只上个网来说应该够用了;

所有终端都上外网的话,还需要做好流控,否则还是可能有人会断流或很慢

网友:
还好亲戚没采纳你的建议,不然你就是他的终生免费售后

网友:
AP本身就限制了其他所有的设备,但有个好处,就是适合这种小宾馆之类场所,这种AP渠道商的价格现在也就几十块~

网友B:
我当初给酒店做的全是入墙式AP,全部是接220电.都是面板隔壁搭跟电线过去..就算一个面板出问题不影响整个楼层的WIFI.每个房间都是单独的WIFI.100多个房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当初给酒店做的全是入墙式AP,全部是接220电.都是面板隔壁搭跟电线过去..就算一个面板出问题不影响整个楼 ...

你这个是每个房间都是预埋好了网线吧,。,,不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每个房间都是预埋好了网线吧,。,,不然。。。

酒店肯定要每个房间埋好网线啊.这是最基本的啊.我还真没见过酒店房间没网线的.哪怕个人家里都会预埋好的啊.

网友D:
老板报了方案,结果还让别人抢单还算了。还要给他做水晶头

网友:
房间里没有网线吗?用网线和机顶盒当热点 也比这样好 还解决了电视电话网络   就是投入高些  一劳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板报了方案,结果还让别人抢单还算了。还要给他做水晶头 ...

没有网线,要不然也不用这么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