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我的一台联想Y470笔记本突然不开机了通电大电流维修

楼主(2021-02-04):
百度了一下 搜了一下联想y470笔记本,也不经常用。  通病最容易坏的是屏线旁边的黄豆电容容易短路,开机大电流20V-1.8A保护(笔记本电源20v-4.5A)。
拆了电脑开始测试确实电容有问题,这捡漏运气不错,小问题,拆掉电容搞
定,完美开机

楼主:
占楼备用修改

网友:
通病最容易坏的是屏线旁边的黄豆电容容易短路

网友A:
坑很深 , 芯片坏了,维修的费用就比整机贵了

网友:
都成行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坑很深 , 芯片坏了,维修的费用就比整机贵了

坏了就换新机了,这机子也够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坏了就换新机了,这机子也够老了

二代I5处理器  还能用 看看电视,办公速度还行,玩玩红警 足够了。

网友C:
这种大电流短路的用维修电源烧机然后用热成像仪观察是最容易找出故障点的,所以总想买台热成像仪,可惜太贵了,一直没舍得买(主要是用得少,觉得有的不划算)

网友:
楼主我的机器也是这个问题,与你的一样,应该是这个电容的通病,拆掉完美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大电流短路的用维修电源烧机然后用热成像仪观察是最容易找出故障点的,所以总想买台热成像仪,可惜太贵 ...

用手摸。哪里爽歪歪哪里就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大电流短路的用维修电源烧机然后用热成像仪观察是最容易找出故障点的,所以总想买台热成像仪,可惜太贵 ...

昨天晚上修个开关电源,通应没反应,但看有8W左右的功耗,摸一下看哪个芯片发热,烫到食指了,现在摸着还有点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大电流短路的用维修电源烧机然后用热成像仪观察是最容易找出故障点的,所以总想买台热成像仪,可惜太贵 ...

海康威视热成像 不贵 1500 分辨率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大电流短路的用维修电源烧机然后用热成像仪观察是最容易找出故障点的,所以总想买台热成像仪,可惜太贵 ...

用红外测温枪也行 ,就是要挨个测怀疑的元件。麻烦点

网友:
希望我永远也用不上这个知识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坏了就换新机了,这机子也够老了

我08年的老联想G430现在还在继续服役

网友:
楼主的手艺真好,谢谢!

网友:
用上固态说明本本不差的,话说去哪查资料看常见故障,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大电流短路的用维修电源烧机然后用热成像仪观察是最容易找出故障点的,所以总想买台热成像仪,可惜太贵 ...

去商场、大楼、车站等入口处搬一个

网友:
我的y470开机亮灯后就息屏了,一直吃灰,难道也是楼主这个问题?请教最简单的测试和维修办法。。。

网友:
300块修过一回,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型号,反正联想的。
不开机,自己搞不定,拿去找修电脑的,装模作样检测一通,告诉我是主板坏了,要换主板大约1700元,我说那不修了,然后说那再检测看看,又说是显卡芯片坏了,换一个300,好吧300修就修吧,上焊台,告诉我至少要吹半小时,等了几分钟无聊就出去转一圈,等回来都开始组装了,装好一切正常。
其实当时就知道根本没有换显卡,算了反正修好就行了,回家拆开一看,少了个电容。。。。。。
从此对联想无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