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给门卫大爷修飞科剃须刀FS711换电池-修食堂大爷的奔腾电磁炉PC20E-H未果

楼主(2021-02-04):
门卫大爷的剃须刀不存电了,食堂大爷的电磁炉不工作了,
义务拆开看看吧。
剃须刀还算干净,不存电肯定是电池有问题了吧。

充电亮灯,一般这样说明充电电路没问题

背面一颗螺丝,拆开,看日期是2016年10月份生产的,这么多年电池也该换了

手里正好有一些全新的电池,之前薅羊毛掳的800mah镍镉,消防应急灯用的

拆焊,换上,套原配热缩管,把原配海绵胶带也转移过来

装回去试机,电机嗷嗷转

充电功率0.7W左右跳动,旧电池用智能充电器充满放电,果然一会儿就没电了

食堂大爷的电磁炉,说是不加热,按开机键之后选菜单几秒钟后就自动关机

型号

按键板测试没问题,大线盘,上电之后风扇嗷嗷转

所有的按键测试灵敏,led指示灯能亮,但是在板子上不亮,怀疑单片机有问题

线圈貌似正常

炉板温度探头阻值正常变动

板子上5V,18V,310V正常,无烧毁痕迹,测试桥正常,3个电容容量足,管子正常。
现在只能怀疑是按键板单片机坏了,不知道各位大神有没有其它的建议谢谢~

网友A:
电磁炉上电时看看哪个指示灯不闪亮过,拆除(更换)它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炉上电时看看哪个指示灯不闪亮过,拆除(更换)它就好了

开机瞬间所有指示灯都是亮的。。。。。滴的一声除了电源键,其它灭,按键有滴声,对应的led不亮。。。。

网友A:
线盘上那个测温电阻看看是否变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盘上那个测温电阻看看是否变质?

室温下140k,用手摸上去加热之后120k,貌似也是正常的

网友A:
记得冷态是100k;

网友:
测温电阻应该100K左右 。测试按键看看是否漏电或者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冷态是100k;

谢谢提醒,网上找到了一份奔腾电磁炉维修手册,上面有电路图,标注RT2(面板)是75C电阻,RT1(IGBT)是100K的

网友:
急用就并联350K(330K+20K)看看效果

网友:
怎么这么多大爷。。。。。。

网友:
为大爷服务,好坛友!!

网友:
助人为乐,乐在其中。

网友:
看下是不是电源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机瞬间所有指示灯都是亮的。。。。。滴的一声除了电源键,其它灭,按键有滴声,对应的led不亮。。。。 ...

建议把全部按键换了,在试试,祝你好运。

网友:
这两个大爷真有福气,谢谢!

网友:
赶脚还是在控制板上

网友B:
你这种做法拉低了整个行业的价值,是对技术的践踏。

网友:
谢谢分享,雷锋精神永放光芒。。。。。。

网友:
现在低于200维修费的东西都不想动手了,除了自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做法拉低了整个行业的价值,是对技术的践踏。

什么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