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改一面带灯的镜子,无看点,大神请绕道

楼主(2021-02-04):
这一面小镜子里面的灯是靠四节7号电池供电,或者有USB口供电的。心血来潮想给内置一块电池 。找了半天没有拆的地方,原来是要把镜子整面拿下来,镜子背面的胶粘性非常好

话说怎么就买不到这种粘性特别好的胶

内部空空荡荡 只有一块小电路板了

板上元件

主控是黑片

灯条应该是两路灯,只装了一路

简单测试一下,以确定装多大的电池
开到最亮 800毫安

开到最暗

拿掉电路板

准备好

先连好充电模块 4056

装入电池

测试功能正常

盖上镜子就是这个样子

交流适配器充一下电

充电宝也可以充电

充电中

充满后是绿色的指示灯

OK了
谢谢观赏 !!

网友:
这种反射的光比直怼的好多了

网友:
自带环形补光灯,照明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
内置电池好,省得用干电池,还不会漏液

网友:
中间挖空,可以上抖音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