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DDWIFI打印 WR702N不换内存改打印服务器二 增加网络扫描 4M闪存 16M内存

楼主(2021-02-04):
为了能让更多爱折腾的伙伴加入到硬改路由器的行列,继续折腾TPLINK WR702N,在4M闪存 16M内存改打印服务器后在今天成功增加扫描功能,并且页面操作依旧流畅。

如果您手里也有同型号的路由器,用4M闪存,自己改装,省钱还能体验动手乐趣,WR702N改装USB接口,只需要改两个地方加一个USB接口就行了,详情请看帖子:

TP-LINK WR702N 改有线打印服务器 带LUCI管理页面(4M闪存 16M内存)(数码之家)

固件大小3.1M

系统静态登录IP地址:192.168.1.253 ;登录账号:root ;密码:admin;

电脑上需要固定IP 192.168.1.1~192.168.1.252任意个,子网掩码:255.255.255.0 ;网关:192.168.1.253 ;

或者直接用网线把WR702N跟光猫的内网口连接,用192.168.1.253登录系统;

数码之家发布的版本,免费支持虚拟usb,在“服务”——“打印和扫描”页面启用扫描就可以用VirtualHere连接体验打印和扫描功能;

TCP/IP打印激活规则:为了防止一根羊毛来回薅,激活按次收费 10元/次(挣个辛苦费) ;

每次激活码为唯一值,激活完成就失效;

虚拟USB软件使用教程:http://www.nihaodd.com/ddwifi/161.html

网友A:
这个要收藏了。有刚需。楼主出硬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收藏了。有刚需。楼主出硬件吗?

改好的硬件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收藏了。有刚需。楼主出硬件吗?

我有个没硬改的702N,你收吗?
只有果板,不带电源15块包邮!

网友A:
楼主这个固件支持102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固件支持1020吗?

没机子测试。。。

网友:
驱动能自动识别吗?
客户机只要安装通用驱动就可以吗?

网友B:
有一台全新硬件   楼主能否帮改?   出费用

网友C:
我用光猫的usb口接打印机,用了几年了。我不是拆台的,楼主别打我,这个门槛更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用光猫的usb口接打印机,用了几年了。我不是拆台的,楼主别打我,这个门槛更高 ...

这个怎么整的,我有个光猫也闲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光猫的usb口接打印机,用了几年了。我不是拆台的,楼主别打我,这个门槛更高 ...

我知道,大部分光猫都不带这个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台全新硬件   楼主能否帮改?   出费用

可以,联系我v  187579980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光猫的usb口接打印机,用了几年了。我不是拆台的,楼主别打我,这个门槛更高 ...

愿意向你学习学习。是啥光猫,我家里也有两三个电信和移动光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整的,我有个光猫也闲着。

你的光猫有usb口没,我用华为的光猫,中兴的试过一个型号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愿意向你学习学习。是啥光猫,我家里也有两三个电信和移动光猫,

华为光猫,需要配置高,我之前用华为8145V,不稳定,后来用路由器自己加usb口,更垃圾,于是又买了1456C,这个猫缺点是没5G,现在用华为hs8145x6

网友C:
其实也不难,光猫需要有usb口,内置打印机服务。打印机usb线插光猫usb口,光猫拨号上网,电脑登录光猫管理页面,关闭共享鉴权,然后电脑添加网络打印机,打印时选择网络打印机就行了。由于湖南电信没有我喜欢的光猫,我都是用外地猫,外地猫上网设置有点难。目前用的hs8145x6,支持wifi6,应该算是电信最强千兆猫,价格还便宜,咸鱼不到200元。用过的1456C,8145V,8145X6都是神猫,对应天翼1.0/2.0/3.0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光猫有usb口没,我用华为的光猫,中兴的试过一个型号不行

嗯,有,也是中兴的,

网友:
收藏一下 以后用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也不难,光猫需要有usb口,内置打印机服务。打印机usb线插光猫usb口,光猫拨号上网,电脑登录光猫管理 ...

昨晚找了俩,中兴650的 只支持ftp,下载速度只有两百多k,  没有打印,华为8546m的USB还不知道干啥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找了俩,中兴650的 只支持ftp,下载速度只有两百多k,  没有打印,华为8546m的USB还不知道干啥用的。 ...

配置低的猫不好用,之前一个华为HG8245C就没法用,偶尔能打印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