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雷力迅电池改装求教

楼主(2021-02-04):
刚上车,5节电池的,准备改个大的,请问跟哪款电池盒是通用的,某鱼很多改装的套件,不知买哪个。
谢谢

网友:
改大有什么用?电池能够劲,电机搁不住吧?
这个就是对付用用,别太认真,5串电池,很规整,直接贴原电池盒下面,想几层就几层

网友A:
你用得多吗?一年用过几回的就没必要改了

网友:
没必要,我倒觉得原装电池1.5AH也不错,要换就换3.0电芯就好。

网友:
建议直接再买个无刷角磨机,75元,买电池送角磨机,不喜欢角磨机可以收到后仍垃圾桶!!!

网友B:
牧田款的,闲鱼去收一个好了,10节电池的40几块,
5节确实输出不行,打击的时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得多吗?一年用过几回的就没必要改了

不多,主要是拆摩托传动保养,一年三次顶多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牧田款的,闲鱼去收一个好了,10节电池的40几块,
5节确实输出不行,打击的时掉电, ...

谢谢,等需要时去买,原装的估计电池很一般。毕竟价钱在这呢

网友:
我觉得买这个就是一般用用,我收到的打击头那里一点润滑都没有,修修摩托车应该不用换电池吧
不要豆腐盘成了肉价

网友:
原先也打算改,但是就是应急用用电池不行重新串5节好点的就行了,电扳不像锯子这些吃不了多少电

网友:
等到手后试试在决定买不买电池

网友C:
再备一块2并5串10节电池的很有必要(15节的有些笨重,主要适合干大活的)。不过我买这货需求倒是有点特殊----手头已有4个牧田款大电池包了,想备个小的用于移动T12电烙铁+移动可调电源或干点小活时用,恰恰这种小电池包外壳很少有卖的而且自己买保护板、锂电芯也很麻烦,于是就又拍了套电板手,有点买珠用椟的意思了。
像角磨机、电板手这类大功率电动工具,大小品牌的标配基本就没有单串5节电池的,也就是个别品牌的低价促销款才这么干。这种电池不同于正规大品牌的高品质动力锂电池,不仅仅容量很小,关键是内阻偏大、一致性较差,很难保证用得住。你说满心欢喜地买个电动工具,使用时关键时刻掉链子的话,闹心不闹心?

网友:
找个10节或15节的电池合改吧!牧田口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再备一块2并5串10节电池的很有必要(15节的有些笨重,主要适合干大活的)。不过我买这货需求倒是有点特殊-- ...

电池外壳保护板都有配套卖的,就是电池点焊麻烦

网友E:
我把我的大艺在咸鱼上卖了,一次没用过,亏了100多,买了这货!想想好像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把我的大艺在咸鱼上卖了,一次没用过,亏了100多,买了这货!想想好像亏了! ...

大艺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多,主要是拆摩托传动保养,一年三次顶多 了

没必要改了,要改就下面再加一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外壳保护板都有配套卖的,就是电池点焊麻烦

烙铁+不锈钢焊丝走起,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不会告诉你我焊了多次了。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烙铁+不锈钢焊丝走起,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不会告诉你我焊了多次了。嘿嘿 ...

电容点焊机伺候、锂电工具总会需要的、效果爽歪歪

网友:
雷力讯的电动扳手和角磨机电池都是18v牧田电池通用接口,我就是因为这个才下单的,可以充分利用已有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