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跟风仿制一个Esp8266 for TM1637NTP时钟…

楼主(2021-02-04):
首先感谢论坛里面开源的大佬们,你们是灯塔……arduino的编译环境很蛋疼…要不是为了玩8266我是根本不打算接触这个编译器…编译代码速度慢的一比…到现在也就esp01这个小板子能正常烧录,12f跟nodemcu模块都认不出来…现在烧录固件都烧录不进去…不过总算是成功了一个,电源芯片模块是之前撸垃圾顺的话说这上面有个二极管造成了不能带载,要跳线过去…电流60毫安左右…开始跑吧…源码就不贴了论坛里一搜就行了,硬件就是8266最便宜那个01小模块加TM1637的四位时钟模块,本来打算用这个时钟显示模块撸一发@慕名而来大佬的3231时钟搞了半天没有显示,本着不能浪费的原则就有了这玩意儿…

网友A:
闭关苦学单片机:Strive::Strive::Strive::Striv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闭关苦学单片机

学个毛线…现在就是玩到哪里算哪里…

网友B(2021-05-17):
第二组电路板,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B:
数管码,带芯片的,除了电源和Gnd,只需2个I/O?请详细介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组电路板,是做什么用的?

1117-3.3v的稳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管码,带芯片的,除了电源和Gnd,只需2个I/O?请详细介绍下

别折腾了不稳定,现在上电只能从8:00开始走时,TM1637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组电路板,是做什么用的?

有bug别折腾这玩意儿了还是玩3231之类的吧比较安心…

网友B:
8点走时,是esp01没取得NTP时间吧,TM1637只是数据码显示管输出。这二个我都没有用过,所以没什么经验。
arduino的编译速度的确慢,因为将用到的库再编译一次,好在这个库都有CPP的源码,可以随意修改。
我的ESP8266开发版编译下载很顺利,楼主你是不是有些参数没设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8点走时,是esp01没取得NTP时间吧,TM1637只是数据码显示管输出。这二个我都没有用过,所以没什么经验。
ar ...

设置好好的,我说的是用过一段时间就不会更新时间了,刚烧录进去是好好的可以正常更新时间,放一段时间再上电就只从8点走时且不会更新时间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别折腾了不稳定,现在上电只能从8:00开始走时,TM1637的模块…

开机先要同步NTP服务器,没有联网,没取得NTP时间的时候就不要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管码,带芯片的,除了电源和Gnd,只需2个I/O?请详细介绍下

TM1637  你百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机先要同步NTP服务器,没有联网,没取得NTP时间的时候就不要显示。

不懂这玩意儿我只是随便找一个程序撸上去的,本来可以正常更新时间,有段时间没有用再上电就不会更新时间了,一直都是从8:00开始走时…

网友D:
8266网络校时就行了,你这电流小啊,我用8266电流基本在1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D:
8266网络校时就行了,你这电流小啊,我用8266电流基本在100mA

启动的时候大,过一会儿电流就降下来了,就是不能正常更新时间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懂这玩意儿我只是随便找一个程序撸上去的,本来可以正常更新时间,有段时间没有用再上电就不会更新时间 ...

是不是你家的WiFi密码改掉了?
如果你原来是直接在程序里面写死SSID和密码的,那就要重新修改密码再烧入一次。

建议你直接用AirKiss,这样WiFi密码改了,或者拿到一个新的地方可以直接用微信配网,不需要重新烧录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你家的WiFi密码改掉了?
如果你原来是直接在程序里面写死SSID和密码的,那就要重新修改密码再烧入 ...

没有改密码,不懂你那个airkiss是啥东西…没有玩过…

网友:
我做的一个也是esp8266加TM1637的时钟,放在那,已经跑了两三年了,持续在更新ntp时间,稳定的很。
你这个大概就是程序有问题,或者电源有问题

网友:
原码在开源库上给你参考,https://github.com/maidoo/Sntp2Digi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