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真千兆,伪千兆?详拆TL-WDR5620无线路由器

楼主(2021-02-04):
真千兆,伪千兆?详拆TL-WDR5620无线路由器!
本来用的百兆路由器挺好的,偶然听到谈论千兆路由器,千兆 交换机好处多多,是呀,现在都几百兆带宽了,千兆路由器确实能发挥出宽带性能。
于是淘起了路由器。
这款看着AC1200,感觉是千兆路由器,查型号得知,这款路由器有真假李逵,
咱强大的坛友,自己验证。

拆开,找一找支持千兆端口的CPU 或者千兆交换芯片。即可确认。

MT7628nn/mt7628an 系列产品是2T2R 802.11n Wi-Fi AP / 路由器 (系统单芯片)。 MT7628可提升射频效能表现、减低功耗,并将整体物料清单 (BOM) 成本优化,令它成为性价比最出众的 2x2 11n 解决方案。MT7628产品家族整合了2T2R 802.11n Wi-Fi 收发器、580MHz MIPS 24KEc 中央处理器 (CPU)、5 端口高速以太网络端口物理层 (Ethernet PHY)、AES128/256 安全引擎、USB2.0。

支持5G芯片 。

供电,看个电源芯片

这里带TTL接口

比较下线材

TL的要细些 。

这货当个AP也许还行,让你装成螃蟹 ,干就完了 。

老实多了。

完 ,拆掉天线,剩下的送人当交换机 。

网友:
没把内存和闪存都缩进CPU算是不错了

网友:
楼主这是有多不懂路由器啊?这种已经很常见了。千兆有线的那种宣传都会说明千兆有线口的

网友:
这个有分千兆版和百兆版

网友:
标签写着双频是百兆,双频千兆才是千兆

网友:
不要对tp抱有幻想

网友:
这东西水很深的

网友:
又是壳子大,芯子小的玩意儿!

网友:
假的前兆吧

网友:
没人说吗?2M rom,64M rom,这种配置能干什么?基本上什么固件也刷不了吧?而且一看网口连线就知道是百兆了,就连WiFi芯片都是百兆连到CPU上的,还AC1200各种虚假宣传~~~

还卖两百块,不到一百的7621A的新路由3或者k2p哪儿不好了?前者还是512M超大ram,超企业级配置

网友A:
看到这两寸大的板子,稀稀拉拉的几个元件,厂家犯了欺君之罪。。。。。

网友:
看电压9v,就大概率不是千兆。现在都是12v供电了。路由器要想好,功率至少要跟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这两寸大的板子,稀稀拉拉的几个元件,厂家犯了欺君之罪。。。。。 ...

是的,TP、水星都有这种行为(产品做工缩水)。
我拆过水星的MW323R(1.0版本,初代机),我本以为1.0版的做工非常好(如:芯片多、零件多),结果没有达到我的预期。(请看图)
1.外观

2.电路板,元件稀稀拉拉的,没有多些

3.主芯片

2GB/DDR3 1066MHz

网友:
扔了吧是假千兆,15包邮也没人要! 真双千兆也不过是30多包邮

网友:
记得不用无线的话,系统里把无线关了,要不然你天线去了,无线发射功率还在,容易烧板子。

网友:
现在买路由器不能光看千兆,有些百兆有线千兆无线也说是千兆路由器,坑的很,要看配置详情,里面的wan和lan口描述是不是千兆,净玩文字,真坑人

网友B:
这是百兆路由器
千兆路由器都会标识清楚的。。。

网友:
超低性价比的品牌,高端货可能还好点,但也就没有什么性价比

网友:
千兆版是有个独立交换机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百兆路由器
千兆路由器都会标识清楚的。。。

收个千兆的路由器,也没有标识千兆。。。
只是好奇AC1200 是什么意思?看这误以为是千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