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好久没发帖 拆个电子管电视机高频头

楼主(2021-02-04):
前几天翻出来个家里以前的电子管电视机高频头,拆开看看,电子管有两个,一个是6N11,一个型号看不清楚好像是6N2,

这个东东,能不能改电子管调频收音机玩

网友:
第一次见,竟然还有电子管的高频头

网友:
黑白电视机的高频头多见,电子管的还是第一次看到拆的

网友:
有个一模一样的。

网友:
第一次看见这个东西,谢谢!

网友:
第一次见这玩艺,真有两只电子管,拆管玩吧,别元它用。

网友A:
管子及部分元件可以利用,如果不是调容式,只能利用机壳了;调容式,或可改造成3联FM

网友B:
没见过,见过的都退休了,估计

网友:
没见过电子管搞姘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见过的都退休了,估计

生产这东西的年代没几个人买得起,想见也见不到。

网友:
用过,也修过。另一个应该是6N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及部分元件可以利用,如果不是调容式,只能利用机壳了;调容式,或可改造成3联FM ...

应该是调感式的,用可调电感能不能改调频收音机头

网友:
这个真是有年代了

全国联合设计的黑白电视机,简称全联的黑白机, 算是比较老的了, 也是全晶体管的。。再往后的 upc   方案

彩电是什么7片机, 东芝两片机, 三洋单片。。一路走来  还有一些TDA方案, AN方案。。。 TDA 的有沙堡脉冲。。。

网友:
在那个年代也算是高档玩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调感式的,用可调电感能不能改调频收音机头

LC组合要在FM频段,工程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