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想不到100多元的ut39e+手动四位半精度线性如此之好

楼主(2021-02-04):
昨天折腾ut61e时顺便也对比测试了一下ut39e+手动四位半表,想不到精度线性如此之好,基本一字不差,这还是原厂的精度呢,感觉都超61e了,此表还比61e多了能显示4位半的2a档,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不错!

网友:
看这几个数值,完美

网友:
我也有买这个表

网友:
UT39E+比UT58E好用

网友A:
玩兴真大,有台表了还有工夫玩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兴真大,有台表了还有工夫玩这些

其实我在找一块称心如意的手持表,ut39E+各方面都满意,唯一遗憾的是手动挡,所以还得找寻,,,,,

网友(2021-10-04):
这表还真不错

网友B:
真不错,我以前有台58E,时间长了不准,乱跳,插表笔那里的塑料都烂了,我就丢了,手上还有台90年代的万用表,至今还健在,想买15B+,感觉有点贵不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不错,我以前有台58E,时间长了不准,乱跳,插表笔那里的塑料都烂了,我就丢了,手上还有台90年代的万用 ...

一步到位直接87v,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步到位直接87v,

一步到位我会选择289,不过业余用用还是算了

网友(2022-09-13):
这货感觉比61E还准。。。

网友:
看你测试感觉优利德ut39e+还是比较准的。

网友:
精度是不错,但是也有我不喜欢的地方:手动量程、电池在上边

网友:
胜利vc890d是什么水平,老哥们?还能再战几年?

网友(2023-03-03):
是原厂精度还是自己校准的精度?优利德一般精度不可能的这么好,见过很多只优利德的表精度不昨的,偏离的太多了也标是高精度表。第一次见到胜利9807单片机表那个精度让我惊讶的很,精度太准了从mv到一百伏都没偏差。胜利给我很好印象,优利德给我印象太差了,众仪也是太差的众仪表那显示屏就是最大败比……

网友:
真的是一款好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