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20串锂电池保护板问题

楼主(2021-02-04):
无输出,不能充放电,有2个301的电阻烧了,换了两个电阻还是一样的故障,有两块一模一样的,另一块没有烧电阻,但也是不能充放电,求电路图,请教各位大神怎么修,非常感谢!

网友:
电阻也可以看成10E:lol:

网友A:
查下冲放MOS管控制极电压在一一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下冲放MOS管控制极电压在一一排除

网友:
这些零件排列得整整齐齐的,谢谢!

网友:
烧掉301电阻上方的三脚mos管和6脚精工检测芯片有问题了。电阻烧了,三脚mos短路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从功率管控制进行反查,都没几个原件

网友:
同口冲放MOS控制极应该都是高电平,有低电平就要查原因。

楼主:
谢谢各位,目前找到两只三个脚的零件短路,换了还是没解决,正在查找中

网友:
有两块一模一样的板应该好修啊,20串每路均衡元件是相同的好测量。

楼主:
两块都是不能充放电,等年后再修

网友(2023-07-19):
引用 楼主:
两块都是不能充放电,等年后再修

楼主后来修好了吗?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换了电阻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