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无论是改ATX电脑可调电源,还是明纬电源可调,怎么提升电源纹波?

楼主(2021-02-04):
没有示波器。

无论是改ATX电脑可调电源,还是改明纬电源可调,或者电动车充电器的电源,改可调。

怎么减少纹波,高频干扰??大家测过吗?

网友:
无解,因为开关电源的特性本身就不适合进行大范围的电压调节,特别是固定输出电压的成品电源,改电压可能造成功率器件过压击穿或过流烧坏、电感或变压器磁通饱和、反馈环路不稳定等后果,最简单的表现就是炸机或者啸叫。最简单的还是在后级加个线性稳压器,在后端调节电压

网友:
还是线性电源靠谱

网友:
看标题,把滤波电容减小就可以提升波纹了。

楼主:
其实,次级的LC滤波,如果再加上个小电感,这么加? LC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