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24V直流,可调恒温加热控制方案。温度要求10-150度。用个小木箱结构

楼主(2021-02-04):
电源用ATX改的可调,功率起码有200W.稳定的,24V8A可以。

加热电阻丝?怎么反馈呢?怎么自动调电压?电流?

用个小木箱结构,要求不高,完全可以。

PTC什么的不行。运放,控制MOSFET可以。恒温电子负载

补充内容 (2021-4-25 13:23):
能否借助白光烙铁的温控电路?

网友:
买几个24V的加热棒 一个50W  一块铝板厚的  一个温控器一个K型 或PT100 测温头    温控一般220V降压到12V或24V  改改应该可以用于低压  剩下的自己动手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用温控插座+电饭煲,电饭煲里加水袋,可以用来孵蛋

楼主:
PTC什么的不行

网友A:
搞一套T12电路,mos管换大功率的,烙铁头一个做温度检测,控制低压发热管就好了

网友:
买个数显温控器,10块钱包邮,精度能达到0.1度,我鱼缸里的螺本来都冻死了,做了个恒温水槽泡了七八天又还魂了。

网友:
白光电路加个热电偶

网友B:
利用555温控电路,输出端驱动固态继电器或者MOS管,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安装在保温箱内适当的地方,即可控制保温箱的温度。
给你一个电路的示意图。

注意555的耐压,24V应该不可以直接接到555上。

网友:
T12方案不就可以

网友:
IO楼最好只需加热器功率够即可

网友:
五百瓦卤钨灯

楼主:
不要用继电器这样的控制,太LOW了。几分钟一通断。
我刚买了一个这个。。。。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用555温控电路,输出端驱动固态继电器或者MOS管,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安装在保温箱内适当的地方,即可控 ...

谢谢。

准备做个小小的加热,烘干箱。温度要求不高。10-150度足够,可能经常是80度。
手控制它的温度都行。

楼主:
千万别往继电器上想,还是要控制MOS管,或者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一套T12电路,mos管换大功率的,烙铁头一个做温度检测,控制低压发热管就好了 ...

是啊,热电偶换NTC

网友:
t12控制板

网友C:
直接用稳压管,TL431,NTC做一个比较电路,431控制Pmos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稳压管,TL431,NTC做一个比较电路,431控制Pmos输出

这是个挺有意义的话题,方案

网友:
稳压管提供基准电压,调温电阻和NTC组成分压来设置温度
回差电阻可加可不加,一般加500K-1M
输出使用普通PMOS就可以
需要大功率的话,可以将灯泡换成直流固态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