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无聊间做了一个AU6989 U盘

楼主(2021-02-04):
最近收了一些b05的tlc颗粒,但到手就后悔了,支持这玩意的主控太少了。
于是思来想后,决定先来一发6989gtd的板子吧

这个gtd的双贴板子好贵,甚至比双贴的拆机3281还贵,当时脑子一时糊度买的

既然是双贴板子,不能浪费闪存位置

上我大金士顿外壳,好威武

看下芯片吧

这速度 果然好安国,好2.0
完结撒花

网友A:
这主控速度就这样了

性能很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主控速度就这样了

性能很一般

就是一玩具呵呵

网友:
不出意外的速度

网友B:
就是4块钱一片那个大s?上3281吧

网友C:
B05A只是听过,完全没有见过,只知道2258H支持,不知道2258XT支不支持,需要那个固件,其他的主控也没有见过这个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4块钱一片那个大s?上3281吧

打包3块一个,坏块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B05A只是听过,完全没有见过,只知道2258H支持,不知道2258XT支不支持,需要那个固件,其他的主控也没有见 ...

b05不咋耐艹啊,上固态也救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就是4块钱一片那个大s?上3281吧

现在还有得卖吗?在哪里能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还有得卖吗?在哪里能买到?

方力群找靠谱

网友:
你这么多U盘都是怎么安置的?

网友E(2021-04-03):
回圈时间调下 速度应该能翻倍,最多写12- 13 读 24- 25 这个样子

网友:
这个壳子没有没质量好的推荐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回圈时间调下 速度应该能翻倍,最多写12- 13 读 24- 25 这个样子

大佬
这个挥拳时间在哪儿调
我这15059 上917失败
准备怼到安国上再战500年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佬
这个挥拳时间在哪儿调
我这15059 上917失败

设置最右边 最上面 有些是读写周期  有些是读写回圈 忘改到多少了  20-30 你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