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开卡设置有问题480G只开出300G

楼主(2021-02-04):
这个SSD本来是480G的,自己多手没看原来设置就用软件开卡了,但只开出300G,手动设置480G会提示英文容量设置错误。看了CH和CE,应该是4CH,然后前2个CH是共有4个CE的,后两个CH应该是没有CE的,但是开卡设置我应该怎么勾选呢?请各位指教,感谢。

网友A:
哈哈4+4+2+2模式 这个需要固件支持的需要找能支持这种ID分布的工具才能开/你可以把CH/CE这个全部勾上 然后指定480G容量开卡看看/不然普通工具只能开出320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4+4+2+2模式 这个需要固件支持的需要找能支持这种ID分布的工具才能开/你可以把CH/CE这个全部勾上  ...

大佬,主控2258XT,三颗flash分别是29F64B2AMCMG2、29F64B2AMCMG4、29F02T2AOCMG2,我要下载哪个版本的开卡工具才能开出你说的4+4+2+2呢?

楼主:
来人来人教一下啊哥

网友B:
12ce b0kb,总容量576g,随便一个im3d版本都支持,setting.set的option下添加一行EnAdjUnbalanceMap=1,保存然后选不平衡ce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ce b0kb,总容量576g,随便一个im3d版本都支持,setting.set的option下添加一行EnAdjUnbalanceMap=1,保存 ...

真是太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ce b0kb,总容量576g,随便一个im3d版本都支持,setting.set的option下添加一行EnAdjUnbalanceMap=1,保存 ...

就这样可以了???居然还是隐藏选项

网友:
某些版本里面才会有写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ce b0kb,总容量576g,随便一个im3d版本都支持,setting.set的option下添加一行EnAdjUnbalanceMap=1,保存 ...

大神!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4+4+2+2模式 这个需要固件支持的需要找能支持这种ID分布的工具才能开/你可以把CH/CE这个全部勾上  ...

开卡后能格式化但是装系统后启动了就提示系统损坏啊。。。那又应该做哪一步可以挽救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ce b0kb,总容量576g,随便一个im3d版本都支持,setting.set的option下添加一行EnAdjUnbalanceMap=1,保存 ...

开卡后能格式化但是装系统后启动了就提示系统损坏啊。。。那又应该做哪一步可以挽救一下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卡后能格式化但是装系统后启动了就提示系统损坏啊。。。那又应该做哪一步可以挽救一下呢? ...

先跑一个rdt???另外确定不是装的系统有问题???

网友A:
估计是BUG10系统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我遇到了/装旧一点的版本或者WIN7就正常 BUG10新版本就会报系统损坏 好像对有些TLC硬盘就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BUG10系统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我遇到了/装旧一点的版本或者WIN7就正常 BUG10新版本就会报系统损坏 好 ...

的确是win10啊,这真有关系???不装WIN10我的只能装8了,因为有触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跑一个rdt???另外确定不是装的系统有问题???

看了一个SM2246EN开卡流程的PDF教程,里面说的设置在SM2258XT的设置里是没有的,请问2258的跑RDT应该怎么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跑一个rdt???另外确定不是装的系统有问题???

系统镜像和u盘都是正常的,在另一个硬盘安装可以用,用这个量产后的SSD安装完重启进去就提示系统损坏

网友(2022-09-21):
240G的盘子开成了512G,显示的还是240G,分区提示是的512G,Sectors End 494925824,应该不对吧?

网友:
大神,工具可以分享一下吗,我有一个和你一样的硬盘,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ce b0kb,总容量576g,随便一个im3d版本都支持,setting.set的option下添加一行EnAdjUnbalanceMap=1,保存 ...

你好,大神,工具可以分享一下吗,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硬盘

网友:
大神啊!!!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