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TP-LINK TL-AC100 V2.0无线控制器拆解

楼主(2021-02-04):
  • 自动发现并统一管理AP,最多可管理100个AP
  • AC旁挂组网,无需更改现有网络架构,部署方便
  • 统一配置无线网络,支持SSID与Tag VLAN映射
  • 支持MAC认证、Portal认证、微信连Wi-Fi等多种用户接入认证方式
  • 支持AP负载均衡,均匀分配AP连接的无线客户端数量
  • 禁止弱信号客户端接入和踢除弱信号客户端
  • AP LED灯开启和关闭

TP-LINK的AC管理,可以旁挂,家用刚好,就是不支持漫游,但价格便宜。
不解释了,直接上图。

网友A:
有没有推荐的支持漫游的AC

网友:
编程器固件放一个上来

网友:
这个小小的东西,说起来也就软件值点钱

网友:
那一排74HC32是起什么作用

网友:
同一AC控制同一个组的的瘦AP都是支持漫游的,家里原来就是用的这个,手机会找信号最强的AP连接,手机到房间就会自动连接房间的AP到客厅就会自动连接客厅的AP。

楼主:
当时就拆了加了个大一点的散热片,没有编程器固件...
74HC32D那一排估摸着是控制led灯的吧,都是些简单的逻辑运算芯片。
水平不高,多的也不懂...

网友(2024-04-02):
这机器内部直流电源供电部分是几伏给主板供电的,我有一台坏了

网友(2024-08-14):
可惜不支持漫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推荐的支持漫游的AC

至少现在用AC统一管理的AP,都支持漫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