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海康nvr卡开机界面而且有条纹刷机能解决吗?

楼主(2021-02-04):
看网上有卡开机logo界面的。不过我这还有好多竖的条纹 ,显示不正常低端货,看新的两百左右。刷机搞不好懒得修了给客户换个新机子省事儿

楼主:
HIKTool工具,看网上教程说用这个刷机

网友A:
硬件问题,和软件无关
如果正常解码画面没问题, 应该是你的显示器edid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问题,和软件无关
如果正常解码画面没问题, 应该是你的显示器edid的问题 ...

换个显示器还是一样就是了,hdmi VGA都一样

网友:
跟我以前那个一样。尝试更换那个小小一个的rm电容,不行就是丢固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