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单的多脉冲点焊机控制板制作(开源)

楼主(2021-02-04):
前几天把超级电容点焊机完成了(见我另外一个帖子),用的是15w408a和一个mini4线lcd,不适合仿制。
今天重新编译一下,使用便于找到的通用lcd1602和st12c5a16,c51我也不熟 边看书边百度凑的简单程序,开源了大家自己优化吧。

调节使用旋转编码器  按一下切换所要调节项目(字母变小写)再旋转设置参数就行。

电路图比较简单  手绘也就行了

脉宽1-99ms  间隔1-99ms 点焊自动触发延时0.1-9.9s 重复脉冲个数1-99个

实测1ms 双脉冲 捕捉到的图形

点焊效果

积木式快速搭建电容点焊机: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4533

网友A:
好文章!谢谢分享!怎么原理图上还是15w408a?

网友B:
电路图画的很工整,可以看出楼主做事也是一丝不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文章!谢谢分享!怎么原理图上还是15w408a?

第一版用的15f204 然后中断问题换成15w408,这次编译到12c5a上,原始架构还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画的很工整,可以看出楼主做事也是一丝不苟的。

画一下备忘,否则过一段时间忘记了

楼主: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qW_d82SW0N8jvW-R4iq5A
提取码:4hd0
附件要扣m  这里加上网盘分享

网友C:
出点成品造福一下有心无技术的坛友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点成品造福一下有心无技术的坛友如何?

过几天我弄个用成品PP1K模块+升压模块 改装的版本吧  那个更简单易制。

网友D:
这收回的电路图。。。。。。
教科书级~~很棒!!!

网友E:
好厉害,仰慕一下

网友F:
谢谢分享,正好需要。请问经常炸管么?有什么注意事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收回的电路图。。。。。。
教科书级~~很棒!!!

哈哈  主要是没有画电路图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正好需要。请问经常炸管么?有什么注意事项?

第一版用的是5个3077mos(图5)  ,倒是没炸,放着一段时间莫名g极击穿了。这次只用2个mos 4n04r7 300a0.3mΩ图7暂时没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厉害,仰慕一下

哈哈 不厉害 是抄了论坛里别人的各种经验

网友:
等楼主成品买个。

网友:
楼主好手艺,真不错。

网友:
做点成品吧,预定一套

网友:
好多脚浪费了,能用408替换st12c5a16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