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助慧荣量产工具只低格闪存的方法。

楼主(2021-02-04):
求助慧荣量产工具只低格闪存的方法。我有两个三星BAR+U盘突然出现只读状态,因为找不找相应的闪存颗粒的ISP(用芯片精灵检测,主控为SMI3281BB,闪存颗粒为三星的3DV5 K9AHGD8S0A,识别码为EC1E98BF84CC),所以没办法做量产,哪位朋友知道慧荣量产工具如何不用Erase ALL,只低格闪存的方法,可以修复只读状态,请指点一二,如果有别的办法也行啊。。

网友A:
自己加参数,或者低格工具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加参数,或者低格工具看看

不太会这个软件的使用,朋友可以提供方法吗?

网友(2022-07-20):
大神求帮忙弄,付费也行!!!QQ78767871

网友:
朋友可以提供方法吗?

网友:
你这个是3280BB主控 这个论坛有人放了修改过的工具 但是大概率量产不过 我自己用3281BB贴了一个同样的盘量产到最合是格式化失败没出容量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6&highlight=BAR这个贴有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