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希捷500G硬盘突然不认盘,拆开发现盘片弯了?

楼主(2021-02-04):
2013年7月15日产

不认盘,发出有规律的读盘声音

没什么数据在里面

拿出不久前入的螺丝刀

拆了

拆开发现转动有阻力

用手盘一下盘片,对比外壳发现盘片轻微变形
怎么回事????
外壳上没有摔过的痕迹,怎么弯了。。。。
这个盘放抽屉里面很久了,热胀冷缩?

既然坏了,那就折腾一下吧
装点水合上盖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此处省略一个视频)
就不停地漏水,还有发出水流动的声音

水倒了继续拆

磁头
MI9微距表示我尽力了

拆干净
电机旁边那个白色的不知道是啥

背面的控制电路

干下来

主控

应该是缓存

电机驱动芯片

硬盘-1:cry:

网友A:
没看到弯啊,放太久可能只是电机和磁头的触点氧化了,擦擦就好了

网友B:
以后保存机械硬盘,千万不能平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弯啊,放太久可能只是电机和磁头的触点氧化了,擦擦就好了

已经蹭到盘片了。视频可以看出来,可惜发不了

网友:
可能是装配螺丝时间长了有点松,我的台式机几年后,听到希捷硬盘嗡嗡声有点大,赶紧换新硬盘,省的突然出问题数据没了。大多数硬盘片好像是铝合金很硬,有些玻璃材质更硬。

网友C:
当你在非无尘环境开拆就已经报废硬盘了。盘片歪?图片没看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你在非无尘环境开拆就已经报废硬盘了。盘片歪?图片没看到啊。。。

无尘环境并不代表直接报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当你在非无尘环境开拆就已经报废硬盘了。盘片歪?图片没看到啊。。。

错了,是非无尘环境下拆开并不等于报废,大几率影响使用寿命和读写速度

网友E:
楼主这大拇指甲挺个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错了,是非无尘环境下拆开并不等于报废,大几率影响使用寿命和读写速度 ...

开盘修都是为了读出数据,读完后不会再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后保存机械硬盘,千万不能平放了。

还有这说法?何解?

网友F:
这盘要是废了拿来当磨机玩玩也不错:lol:7200转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大拇指甲挺个性啊

关注点和我一样很特别哈

网友G:
老实说,你放了好多东西在硬盘,重的连盘片都压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你在非无尘环境开拆就已经报废硬盘了。盘片歪?图片没看到啊。。。

硬盘里面没什么重要资料,所以直接拆了,这东西修好了也不敢用,买一个新的不香吗
用手转动的时候对比外壳可以看出有一点点变形。静态图片能直接看出来那是被车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盘要是废了拿来当磨机玩玩也不错7200转

转速够了,扭矩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实说,你放了好多东西在硬盘,重的连盘片都压弯了

也没多重,就一个小小的逻辑分析仪

网友H:
盘片都会弯·哇·怎么弄的·`不拆可能还好·一拆必坏!!!

网友:
謝謝分享 有个摔电脑的2.5,想换磁头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盘片都会弯·哇·怎么弄的·`不拆可能还好·一拆必坏!!!

反正也不要了
不值钱的,不能用就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