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关于安卓手机软件闪退的问题

楼主(2021-02-04):
我有一个安卓手机,几个月前安装的软件能正常使用,但是最近用这些软件却要么是直接闪退,要么是13秒闪退(部分软件),卸载重装清理数据都没用,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可能是不兼容,要换版本...

网友A:
运存不够吧

网友B:
估计是安卓版本太高了,对有些软件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安卓版本太高了,对有些软件不支持

几个月前是正常的
软件是那种不需要联网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安卓版本太高了,对有些软件不支持

软件没有升级过
几个月前是正常的,并且不需要联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系统升级

公司已经关了,网上没有这个手机的刷机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存不够吧

虽然运存小,但这些软件运存用的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安卓版本太高了,对有些软件不支持

安卓6.0应该不算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卓6.0应该不算高吧

尝试下安装别的版本看看

网友:
看看是哪个软件闪退,恢复出厂设置后把这个软件禁止升级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