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2246xt 闪迪 14874 128G id45, 3C, A5, 93, 7E, 51谁有开卡工具啊

楼主(2021-02-04):
2246xt 闪迪MLC 14874 128G id45, 3C, A5, 93, 7E, 51谁有开卡工具啊

v0.51a
Drive: 2(USB)
OS: 6.1 build 7601 Service Pack 1
Model: RuiChu R500 120GB
Fw   : P0921A
Size : 114473 MB
From smart : [SMI2246XT] [2016-09-21F]
Controller : SM2246XT
Bank00: 0x45,0x3c,0xa5,0x93,0x7e,0x51,0xc,0x0 - Sandisk 15nm MLC 16k 256Gb/CE 128Gb/die
Bank01: 0x45,0x3c,0xa5,0x93,0x7e,0x51,0xc,0x0 - Sandisk 15nm MLC 16k 256Gb/CE 128Gb/die
Bank02: 0x45,0x3c,0xa5,0x93,0x7e,0x51,0xc,0x0 - Sandisk 15nm MLC 16k 256Gb/CE 128Gb/die
Bank03: 0x45,0x3c,0xa5,0x93,0x7e,0x51,0xc,0x0 - Sandisk 15nm MLC 16k 256Gb/CE 128Gb/die

楼主:
求开卡工具

网友A:
4CE这是无锁的啊/对应东芝0DDL或者0DFL

楼主:
引用 网友A:
4CE这是无锁的啊/对应东芝0DDL或者0DFL

Flash里查看闪存是SANDISK 然后查看了固件版本是P0921A的,在网上找不到这个固件的开卡工具,用P0920A的工具开卡提示Compare Flash ID Fail(03)  在Flash Select中找不到对应的闪存  拆开SSD发现闪存芯片上的信号被磨掉了,应该是不合格的闪存颗粒

网友B(2022-03-05):
唉,我的也是这个颗粒,也找不到开卡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我的也是这个颗粒,也找不到开卡工具!

颗粒出吗

网友:
46XT参数给你了就看你会不会用了。
SDYNSHDRM-0128G(1zMlc)=45,3C,A5,93,7E,51,1,16,1280,04096,0256,04248,04048,02000,04,02,04,2,42,15,0,99,7F,11,0000,A2,00,20,20,20,25,10,00,00,00,00,00,10,1C,40,2,0,02,04,06,FF,03,00,3,05,0008,0008,7F,11,01,00,00,00,00,BB,BB,00,00,

网友B(2022-04-07):
2258XT的这个型号的量产找到了,有需要的PM一下!

网友C:
这芯片上2258XT写入70%后掉速到30M,还是上PS3111靠谱。

网友D:
引用 楼主:
求开卡工具

这个好像是15177的id,用58xt snk1z1y的版本可以开的

网友(2022-06-14):
引用 网友C:
这芯片上2258XT写入70%后掉速到30M,还是上PS3111靠谱。

刚做了一个PS3111的,速度也不行,才150的写入,颗粒和传统的15177同ID,但内部结构不一样,CZ880中拆的一片,

网友E(2022-10-14):
引用 网友B:
2258XT的这个型号的量产找到了,有需要的PM一下!

你好,金泰克s320用的2258XT,闪存闪迪120G的,ID453ca5937e51,谢谢提供一下能用的量产工具。邮箱yudehua1963@163.com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像是15177的id,用58xt snk1z1y的版本可以开的

你好,你说的2258XT snk1z1y没有找到这个版本,用snk1z的版本都不行。

网友(2023-03-24):
引用 网友E:
你好,你说的2258XT snk1z1y没有找到这个版本,用snk1z的版本都不行。

我给你找找,等下发你邮箱。

网友(2023-05-11):
引用 网友B:
2258XT的这个型号的量产找到了,有需要的PM一下!

dalao还有吗 手上有个固态坏了想重新开卡一下
邮箱1515847244@qq.com 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金泰克s320用的2258XT,闪存闪迪120G的,ID453ca5937e51,谢谢提供一下能用的量产工具。邮箱{:050: ...

dalao 有这个版本的开卡工具吗 求一个
邮箱1515847244@qq.com

网友(2023-07-04):
感觉应该有很多这种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