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个比较另类的索尼CD随身听(SONY D-600)

楼主(2021-02-04):
索尼D-600的据说音质一般,所以价格也不贵,咸鱼价最低卖三百多

这机子不能装电池,只能插电源工作,这是反人类设计的电源插座

遥控器红外接收头插座,没有遥控器没法试

光碟盖是直接掀开的,没有卡扣

与同期的CD机对比,大了一圈

也厚了不少

螺丝也是大颗的,打开后盖,电路板不是一般的乱

拆下电路板,光头部分与众不同,电路板居然是单面板

光头型号没看出来,资料也查不到

电路板有台式机的风格

巨大的电机控制芯片

简单的显示屏,看起来像数码管,实际上是红色背光的液晶屏,只显示音轨号

这机子的亮点就是推力大,例如这个高斯耳机,用于一般的机子声音声音很闷,用这个机子推效果就很好

最后吐槽一下这个耳机,这么难推搞那么小巧做什么,纯粹是误导听众!

网友:
音质一般还卖300

网友:
旧货都被炒得离谱了

网友:
最后吐槽一下这个耳机,这么难推搞那么小巧做什么,纯粹是误导听众!

网友:
老货,不知道音质效果怎么样。。。

网友:
连双面电路板都舍不得用

网友:
老机造型不错。耐看。

网友:
好贵贵哈哈,当年买不起,如今也买不起

网友:
早期能做成这样便携,已经算是非常的高科技了

网友:
KOSS PP很有名的耳机啊
另外不算难推吧,这耳机主打的就是低音,听动词打次音乐专用

网友:
老机器,推力巨大,声音醇厚。

网友:
电路布局和整体设计,飞线凌乱,完全不像索尼出品了

网友:
大哥收了不少老物件

网友:
理论上索尼的cd都用自己的光头 自己的光头上都会印上型号的

网友:
便宜得很,就300多.......多年前在旧货市场买了一台摇头的cd台式机才50元。

网友(2021-05-18):
因为太老,9V,没法设计电池,就算用铅酸电池,体积也太大了。另外,早年集成度低,特别耗电,厂商也要考虑续航的。
所以综合考虑下,只能设计成插电的机型。

网友:
款式看着就很老

网友(2021-11-26):
成色真好。还能用。300也值

网友:
关于不能装电池,进来说一句。人家大法又没写这台是Discman或是CD Walkman咯,是吧。。。

网友(2022-01-08):
几颗绿豆少见 索尼还是D50  D250 之类 经典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