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电源改可调电源总结

楼主(2021-02-04):
改可调要明确改的范围,看需不需要拆除保护,如需要拆除过压欠压保护,就从输出正往回找一般是两路偶尔有分支,一路反馈一路保护一般是这样的,搞定保护其他都比较简单了,不需要从0起调得就直接改电压反馈的分压电阻,上拉越大电压越高反之,下拉越小电压越低反之。电流有运放的直接改基准,没有的加个运放和检流电阻,然后串个二极管和电阻注入到电压反馈就好了。如果电压反馈都没有的找到fb脚,加个双运放,一路反馈一路调流注入到fb脚

楼主:
有个错误,下拉小电压高反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辟,

班门弄斧而已,谢谢夸奖。

楼主:
思路是对的,又改好了几款服务器电源,750瓦的1100瓦的,1200瓦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思路是对的,又改好了几款服务器电源,750瓦的1100瓦的,1200瓦的 ...

只有这种无私,才是本论坛生存的根本。才是打破那些无良商家赚黑心钱的根本。点赞哥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这种无私,才是本论坛生存的根本。才是打破那些无良商家赚黑心钱的根本。点赞哥们 ...

谢谢。这只是个大概思路,毕竟电源不一样区别还是有,细节方面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

网友(2021-03-19):
赞楼主!!只有这种无私打破那些无良商家赚黑心钱的根本

网友(2021-04-29):
谢谢楼主,最近买了一个服务器电源,HP的,准备按照你的建议,改下电压到13.8V。请教一下,看了好几个你的帖子,是不是把下拉电阻换成5-10K可调电阻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个错误,下拉小电压高反之

看了你及其他大神的攻略,成功改到了13.5v,不改满,留余地。
不过,我那个电源带负载5a试机时,5分钟以后,外壳摸起来热手,45度以上,属于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你及其他大神的攻略,成功改到了13.5v,不改满,留余地。
不过,我那个电源带负载5a试机时,5分钟以 ...

恭喜入坑,

网友:
有你更精彩!

网友:
学习了,能够发个电路图就好了!

网友:
记号!留着学习,感谢楼主

网友(2021-06-09):
非常简单明白

网友(2022-02-24):
艾默生的55A服务器电源,改电流可调,有没有教程啊?已经跟着qurt大佬改了电压可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