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米生活2的电压范围是多少,功耗多大

楼主(2021-02-04):
百米生活2的电压范围是多少,功耗多大

网友A:
供电1般12-24v,5W以内(ar934x一般就2.5w左右,无线pa就算2w)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供电1般12-24v,5W以内(ar934x一般就2.5w左右,无线pa就算2w)

5W不够的。虽然我没测过。
但是以K2的数据参考下,K2待机3W左右,跑测速8W。
按理来说百米2这种做远程覆盖的PA功率应该不会太小的,所以参考下K2多留点功率余量吧。反正现在12V的电源大多数都是1A以上的。

网友:
百米2自带电源就是24V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W不够的。虽然我没测过。
但是以K2的数据参考下,K2待机3W左右,跑测速8W。
按理来说百米2这种做远程覆 ...

pa最大是30dbm,也就是1w,也就是連續最大功率發射時才達到1w,2t2r就是2w,若作為接收端pa不會連續工作。

网友:
我的一个9344网桥,只有5G,16dBm,中继待机5v供电1.1瓦左右,插网线则1.5w,本身是24vpoe供电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a最大是30dbm,也就是1w,也就是連續最大功率發射時才達到1w,2t2r就是2w,若作為接收端pa不會連續工作 ...

发射功率1W,又不是用电量1W,没法做到100%的转化效率的。效率是多少,我不知道,但是肯定不高。

作为接收设备的时候和发射端没有任何区别。这个是路由器,数据是双向通信的,不存在完全的被动接收的情况。又不是收音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发射功率1W,又不是用电量1W,没法做到100%的转化效率的。效率是多少,我不知道,但是肯定不高。

作为接 ...

数据来源官方文档
AR9341(74K架构)功耗,百米2只有2个网卡固电流比上面值小,这也与楼上ar9344 5G网桥给出的值相近

另外你给出的K2(MT7620 24KEc架构)待机3W左右,跑测速8W也可以从另一方面印证功耗5W以内。
K2带5G模块,其中5G模块耗电至少4w

MT7621E供电3.3v电流上图

QPF4519单个功放模块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射功率1W,又不是用电量1W,没法做到100%的转化效率的。效率是多少,我不知道,但是肯定不高。

作为接 ...

射频效率据说30%到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来源官方文档
AR9341(74K架构)功耗,百米2只有2个网卡固电流比上面值小,这也与楼上ar9344 5G网桥给 ...

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来源官方文档
AR9341(74K架构)功耗,百米2只有2个网卡固电流比上面值小,这也与楼上ar9344 5G网桥给 ...

8W是2.4G或者5G单独测速的功耗,两个一起测的时候有10几W了

网友(2021-04-23):
我也有一个,但是功耗没有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