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改威克士wx240力矩,顺便换个电池

楼主(2021-02-05):
前些天,qq群跟风团购了一把威克士wx240螺丝刀,花了85大洋,到货后发现是京东售出后退货的,难怪便宜。这货做工实在一般,银色部分像手工刷的油漆……
这货最大的问题是三档电子力矩,没有离合器,最小力矩用手都抓不住,用来维修电器分分钟拧坏螺丝柱,要说拧大件的话,我有锂电钻,我用这货干啥?

这货不降低力矩是没法好好用了,拆机……省略过程。发现它是检测电机负荷电流来判断是否要断开输出,原机的电流采样电阻是R003(3毫欧),换成R005降低判停电流达到降低力矩的目的,更换后设置最低档力矩的时候用手用力可以捏停它,效果不错。
原机配的是国产海四达1500mah电池,刚好手上有索尼vtc4 2000mah,随手换上把,容量多一点是一点。

打完收工。

网友:
手抓不住其实是头太小,用钳子抓住试试

网友:
这个改的好!

网友A:
嘿嘿,正好借楼请教,拧大件的话,锂电钻和冲击批,哪个更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嘿嘿,正好借楼请教,拧大件的话,锂电钻和冲击批,哪个更好用?

电钻叫拧螺丝,冲击批叫打螺丝,你说嘛?

网友:
有内容的帖子,不错

楼主:
其实这类型的电动螺丝批原厂设计得挺鸡肋的,平时做手工、搞安装它力矩又没锂电钻大,搞家电维修力矩又太大了,而且因为是直柄的,螺丝拧到底或者拆比较紧的螺丝那一下手腕总要被拧一下,所以还不如改小力矩专拧电器螺丝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嘿嘿,正好借楼请教,拧大件的话,锂电钻和冲击批,哪个更好用?

5楼的兄弟总结得很到位了,日常使用锂电钻足够了,冲击批的力太大,适合修大型机械

网友:
引用 楼主:
5楼的兄弟总结得很到位了,日常使用锂电钻足够了,冲击批的力太大,适合修大型机械 ...

用得伟DCF887安装家具,大小螺丝通吃

网友:
引用 楼主:
5楼的兄弟总结得很到位了,日常使用锂电钻足够了,冲击批的力太大,适合修大型机械 ...

我查了几天帖子,发现很多人都说家用搞冲击批更爽,所以想再多请教下
我有一个3.6的螺丝刀了,嫌慢和力小,而且拧螺丝的时候要使劲顶着,否则很容易打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钻叫拧螺丝,冲击批叫打螺丝,你说嘛?

装家具时,我用有线电钻拧过螺丝,感觉还可以,但是听说冲击批更爽,所以再问问,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嘿嘿,正好借楼请教,拧大件的话,锂电钻和冲击批,哪个更好用?

关键是你的件是多大的件?家电螺丝用电动螺丝刀(3.6-7.2V),木工螺丝我喜欢用锂电钻(12V),铁皮燕尾钉冲击批(12-16V),卸轮胎冲击扳手(20V以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你的件是多大的件?家电螺丝用电动螺丝刀(3.6-7.2V),木工螺丝我喜欢用锂电钻(12V),铁皮燕尾钉 ...

就是家具拆装和打个木螺丝啥的,3.6V螺丝刀我有,嫌转得慢和扭力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是家具拆装和打个木螺丝啥的,3.6V螺丝刀我有,嫌转得慢和扭力小。。。 ...

12V的锂电钻最合适!东成或博世,更高级松下、喜利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2V的锂电钻最合适!东成或博世,更高级松下、喜利得、。。。。。。

电钻我有插线的东成了,也试过拧螺丝,感觉一般,想再搞个冲击批试试,所以来问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钻我有插线的东成了,也试过拧螺丝,感觉一般,想再搞个冲击批试试,所以来问问 ...

有线电钻拧螺丝,不大好控制转速,虽然电钻都有无极调速的开关,但还是控制比较累手指,装家具,最好的是12V锂电钻或者16V锂电钻,我就是用12V锂电钻,配两块电池,现场工作的时候,一块电池用一块电池充,这样对付着用一天都不带断电的。16V的力道大一点,拧3CM的长螺丝用16V的好一点。如果就是装家具的话,我的经验是用不到18V的锂电钻的。18V的太重了,偶尔用用还行,用一整天的话,手受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有线电钻拧螺丝,不大好控制转速,虽然电钻都有无极调速的开关,但还是控制比较累手指,装家具,最好的是1 ...

有线和锂电钻都是无级调速,控制转速的感觉都是一样的吧?除了拖线问题,锂电钻其他方面也会感觉比有线电钻的好用些吗?

网友:
群里可以拉我一个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线和锂电钻都是无级调速,控制转速的感觉都是一样的吧?除了拖线问题,锂电钻其他方面也会感觉比有线电 ...

他说的是扳机,有线电钻有些是开关控制,没有扳机。使用时间长,要不停地摁扳机还是不舒服的,当然,电池也很难让人长时间不停的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线和锂电钻都是无级调速,控制转速的感觉都是一样的吧?除了拖线问题,锂电钻其他方面也会感觉比有线电 ...

不一样的,最高速度不一样有线的最高3000转左右,锂电的最高1600左右,而且一般有两档,抵挡的转速最高600左右,所以锂电钻的可控性好呀,同样的开关行程,一个0-3000,一个0-1600.加0-600,控制就可以比较精确。我反正以前也用有线的临时对付用过,就是开关按下去一不小心就超过速。不是螺丝刀头跳就是螺丝帽打花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