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6S不开机不充电维修

楼主(2021-02-05):
今日接修邻居的iPhone 6s不开机,插充电器也不充电

拆机用稳压电源可开机,发现待机漏电179mA,另外电池已被放光了,故不充电,激活电池后再充电,充电电流偏小,只有477mA

主板问题,拆主板,开干

上手术台,剪屏蔽框,拆USB管理IC

拖平焊盘,更换新的USB管理IC(手机维修界叫做U2),这里用的是快克861直风热风枪

单板上电测试待机电流7mA,恢复正常

装机,充电电流恢复正常1A左右

电流已经正常

完美修复6S主板漏电

楼主:
手机没有连WIFI也未装SIM卡,图片上的手机时间不对,忽略!由此时间可以看出邻居的手机是1月28日坏的无电不开机的。。。

网友A:
朋友 过年后帮我撬个iPhone7p CPU上盖吧 我手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 过年后帮我撬个iPhone7p CPU上盖吧 我手抖

Sean手艺不错,支持网上接单哈。以前做的U盘主控板也很好,我还有在用

网友B:
看人家干好像很容易,自己一动手就干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人家干好像很容易,自己一动手就干废。

多练练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 过年后帮我撬个iPhone7p CPU上盖吧 我手抖

撬上盖运存有风险

网友C:
楼主帖子比较热,借宝地问一个手机问题,OPPO 手机微信聊天开免提说话,一直听到自己说的话,无限回音是怎么回事啊?是要换送话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帖子比较热,借宝地问一个手机问题,OPPO 手机微信聊天开免提说话,一直听到自己说的话,无限回音是怎 ...

先重启看下

网友D:
请教一下大神,拆这个U2 用多少温度,多少风速合适?

我有台6sp 也是不充电,不开机,外接电源没有漏电,但按开机键定电流在150mA, 测U2的4个测试点,有阻值,有个点正反阻值都是200多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大神,拆这个U2 用多少温度,多少风速合适?

我有台6sp 也是不充电,不开机,外接电源没有漏电, ...

B站说360度 风力4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大神,拆这个U2 用多少温度,多少风速合适?

我有台6sp 也是不充电,不开机,外接电源没有漏电, ...

温度视风枪与手法,没有固定多少度的,861风枪拆我一般用420度60风速较快拆下来,象杨长顺都是用500度60风速拆焊,都用最高速度最快时间拆下,人家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大神,拆这个U2 用多少温度,多少风速合适?

我有台6sp 也是不充电,不开机,外接电源没有漏电, ...

我修的这台实际上是可以开机的,只是主板漏电把电池放光了,充不进电。故障现象不同,故障点也不同的,不能完全照抄维修方法,除非是通病故障。也不是所有主板都能修好的。。。。

网友B:
请教个肤浅的问题:
小姨子换12ProMax了,原来的6s淘汰给我女儿用,这6s各方面性能都挺好,就是电池不行了,健康74%了,我从网上买了块品胜打算自己给换上,发现品胜没给配屏幕那一圈防水胶,想问一下不装这一圈防水胶问题大吗?我自己倒是有T8000,能不能用T8000打一圈来代替?

网友E:
邻居手机外屏都破了,也不升级个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个肤浅的问题:
小姨子换12ProMax了,原来的6s淘汰给我女儿用,这6s各方面性能都挺好,就是电池不行了, ...

可以不用防水胶,即使用了,也没法达到出厂时的状态,没有其它任何功能上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邻居手机外屏都破了,也不升级个硬盘?

邻居给小孩做作业用的,没想花大价钱修,能开机使用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不用防水胶,即使用了,也没法达到出厂时的状态,没有其它任何功能上的影响 ...

好的,谢谢,刚好今晚动手换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修的这台实际上是可以开机的,只是主板漏电把电池放光了,充不进电。故障现象不同,故障点也不同的,不 ...

谢谢大神回复

网友(2022-07-26):
好手艺,顺手把屏玻璃也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