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三块CPU j1900 j2900 1037u

楼主(2021-02-05):
这三块u到底哪个更适合做all in one

楼主:
考虑优先级:1功耗 2综合性能 3办公性能

网友:
应该说基本都不适合,性能相对都比较弱,在线解码都不一定能够跑的起来,还是做个单一的NAS吧。
另外不要AIO,麻烦。

网友:
哪个快  就用哪个

网友:
allinone首先要考虑的是性能,这三个基本都不够用

网友A:
看你什么定位和什么需求了。我有两个主机,i73470qm和j1900。
都是双intel网卡。软件方面都是PVE+ikuai+ubuntu+黑裙。

简单说一下:
i73470,4c8t,宿主16G内存,4个硬盘:联通300Mb,网卡直通给ikuai拨号,ikuai测速和虚拟机测速都能跑满300Mb。功耗30w+
j1900,4c4t,宿主8G内存,2个硬盘:联通500Mb,网卡桥接给ikuai拨号,ikuai测速500Mb,虚拟机测试300Mb。功耗18w+

i73470,因为内存大,多开了一个win10。性能过剩,功耗偏大,发热较大,风扇噪音大。
j1900,弱鸡,装个ubuntu都很久,但是没有风扇,贼安静。主要是做上网和备份使用。

网络上做了openvpn,两个黑裙,一主一备,主要是重要数据。上行30Mb,一晚上同步100GB流量没问题。其他时间就是下载点美剧和电影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什么定位和什么需求了。我有两个主机,i73470qm和j1900。
都是双intel网卡。软件方面都是PVE+ikuai+ubu ...

了解咯 谢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什么定位和什么需求了。我有两个主机,i73470qm和j1900。
都是双intel网卡。软件方面都是PVE+ikuai+ubu ...

推荐 1900 性价比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荐 1900 性价比高

我的j1900已经出了。现在是两套i7

网友C:
都不好。因为不支持虚拟化。

网友(2021-03-16):
引用 网友C:
都不好。因为不支持虚拟化。

能支持虚拟化的,只是不支持直通。

网友:
算了吧。。。性能都太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