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佳士氩弧焊机TIG250,为什么电流调节旋钮的安数会漂移?是不是该换电位...

楼主(2021-02-05):
如图,左上角的电流,会跳来跳去的,不稳定。咋整?以前正常的时候,电流调到多少就是多少了,不会跳来跳去的。

还有,推力电流怎么调比较好?

网友A:
那个显示的就是一个电压表,并不代表实际电流,也许是电位器接触不良,推力那个先看看旋钮后面有没有接线,很多焊机退了都是假的,根本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显示的就是一个电压表,并不代表实际电流,也许是电位器接触不良,推力那个先看看旋钮后面有没有接线, ...

卧槽假的?那我把推力的那个电位器换过来

楼主:
专业级图片去黑底漂白

楼主:
百万机械行业人士网络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显示的就是一个电压表,并不代表实际电流,也许是电位器接触不良,推力那个先看看旋钮后面有没有接线, ...

卧槽  这个还真有可能 我买个非常便宜的电焊机 推力怎么调都不管用 应该就是没接线 假的 本来就不会焊 一个焊点点住我一根焊条都没点住:Strive:

楼主(2021-03-18):
引用 网友B:
卧槽  这个还真有可能 我买个非常便宜的电焊机 推力怎么调都不管用 应该就是没接线 假的 本来就不会焊 一 ...

大海真的太可怕了,当时泰坦尼克号出海前,我喉咙都喊哑了,叫他们不要出海,他们不但不听,还把我从电影院赶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