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求助群联PS3111 影驰120G无法刷固件

楼主(2021-02-05):
群联PS3111 -S11-13,解锁、刷固件,怎么弄也不行,有什么好办法吗,还请各位高手指点给予帮助。

研究了半天,终于过了。还不错。可以用了。谢谢各位帮助。

网友:
也有一片,提示解锁成功,但是固件写不进去

楼主:
这个盘有短接点吗?能否告诉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盘有短接点吗?能否告诉一下。

这里

网友:
有这个坏盘,开卡不过。闪存拆下测试,确认一片闪存挂。闪存能识别,安国/银灿测试架都开不过。

网友:
怎么弄的,不会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