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88NV1120短接开卡

楼主(2021-02-05):
原来正常使用,现在无法识别硬件,板上没有相应的孔。
短接R84旁边两根金手指后能识别,然后顺利开卡
老实说88NV1120这个量产软件对H27GFG8PDM/PEM闪存还是挺友好,我三块板都轻松开卡。不过这个闪存感觉还是用在SM2256K上更好一些

网友:
H27GFG8PDM/PEM这个颗粒上2256K 2258优化很好 88NV1120这主控是个残废

网友:
我的两块虽然开成功了,但没用几天就掉盘了,开了两次都这样,最后上了2256稳了

网友:
我觉得1120还行,配海力士比58xt稳

网友:
终于能骑马了

网友(2021-04-25):
你好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固态  请问怎么短接?用什么转接卡?

网友:
找这板子正反面好久了哪天补齐看看能不能玩

网友(2021-06-18):
怎么短接rom?

网友A:
R84旁边的2个铜条点

网友:
感谢分享教程,很有用

网友(2021-09-05):
引用 网友A:
R84旁边的2个铜条点

感谢指教。。。。
谢谢

网友B:
我短接了也不认盘,这怎么搞

网友(2021-10-20):
你好老铁,R84 边上的四角小ic U8 是什么型号,我的没有,C65  C66 也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短接了也不认盘,这怎么搞

搞成了吗,我也是短接也不认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成了吗,我也是短接也不认识

没意思的东西,没弄了,浪费时间

网友(2021-12-15):
好吧。如果短接R84旁边1-2金手指依然不认的话,那就短2-3试试

网友:
朗科N500S 颗粒不对 打磨了

网友:
短接反面,r84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