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绿联4口USB3.0集线器

楼主(2021-02-05):
买了两个USB3.0扩展,0.5米线的

GL3510主控

网友A:
做工还过得去,就是这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工还过得去,就是这速度,

应该是U盘速度慢,正常2-300M估计没问题。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
绿联的产品还算中规中矩,用起来还行

网友B:
以前买过ORICO的USB3.0,也没外置电源,结果带不动2.5寸的移动硬盘,被坑了

网友:
至少比USB2稳定一些,我买过类似的,主要是旧主机接口有些出问题,剩下三个口可用,两个插键鼠,一个插HUB分线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买过ORICO的USB3.0,也没外置电源,结果带不动2.5寸的移动硬盘,被坑了

自己接个5V的辅助电源口

网友:
接口质量不好,用了一周不到,其中一个口竟然打火烧了,就退了。

网友:
非常漂亮的集线器,谢谢!

网友(2021-04-21):
看来缩水过了,网上找到的可能是初版的电路

网友(2023-04-30):
这个卡扣结构是怎样的?大红圈底壳内部图片看不到。。。楼主能再发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