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捡到被拆散了的LED灯管,要变垃圾佬了

楼主(2021-02-05):
这两年捡东西的运气一直不太好,这不,捡到几根LED灯管,都还是被拆散了的
铝材应该是被人拆走了,就剩灯条和柔光罩

柔光罩只捡了2条,其他被折断或有折痕的没要

5730灯珠,2并17串

可惜是环氧板的

还好驱动在

驱动正面

贴片桥

高压电容6.8u

非隔离驱动芯片CL1502

简介

典型应用电路

电感,铜丝好少的

板子背面

通电测试
原来是黄光,之前看灯珠都没看出来

盖上柔光罩的样子

功率不算小,有8W多点

功率因数

估计是50cm长的T5灯管里面的,灯条、驱动当备件留用还是可以,不要变垃圾佬就好
毕竟LED灯还是有点容易坏,一年总要修几次的

祝大家周末愉快,胃口大开!

网友A:
柔光罩比灯条用处大

网友B:
我还想捡点5730呢,用来修补家里的灯

网友:
5730灯珠的T5管基本是杂牌子会用,他们也不会用铝基板,散热差,这样子两并N串的不降低电流寿命基本不会长

网友:
元首也变垃圾佬了哈哈哈哈哈哈,铝还能卖点钱,被上一个垃圾佬拆走咯

网友:
昨晚刚丢了一根,我怎么没想到拆灯珠留着备用?哎失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柔光罩比灯条用处大

偶没想到还有什么更大的用处,就只捡了2根还算完好的

网友:
如果是铝基板的,估计就被当废品卖了,不会剩下,也就捡不到了。

网友:
我和你一样,也是运气差劲。自从2019年12月捡到电视机顶盒(网络电视机顶盒)之后,再也没捡到什么好东东,平常能捡到的只有LED灯(但还能正常使用)、充电头等。(装修时拆下的吸顶喇叭、应急灯都拿不到,本想收走来着,可装修队的就跟我说:还有用呢。)

然并卵(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网友:
俺捡来的小飞机,光配件都花了100多了,有些东西还是不要捡的好!

网友:
变垃圾佬又不丢人,我还想呢,可是我们这步步紧跟“瘦堵”,所有回收站被赶到郊区了,最近的开车也要半小时,想去转转都很麻烦,而且分布的还相隔好远

网友:
这东西商场最多了,灯箱里面的,我都拿到不想拿了

网友:
北京那垃圾佬更多,空瓶子都很难捡到,电路板和旧电源更不可能捡到。

网友:
这种便宜LED灯管里根本就没有铝材散热,我捡到几根1.2米长的,拆开看过了,我那个是玻璃管的,要拆开只能敲碎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想捡点5730呢,用来修补家里的灯

现在灯用高压2835比较多,5730都不好捡了

网友:
现在的垃圾佬都是博物学家,对着一件垃圾想到的是功用、出处、结构原理,之后是癖好,垃圾站那些家伙往往无师自通,堪比启功大师。

网友:
别以为数码之家的人才会拆机,大妈拆机水平还是666的,知道什么东西该拆,什么东西不该拆。。。。。

网友:
人家只要铜,铝,别的不要,咱要灯珠,衡流板,各取石斤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