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买个穷人的“法拉利”修灯利器修LED灯

楼主(2021-02-05):
(图片)

网友A:
我也买了一个,不知道好用不?

网友B:
我也有一个,但是这玩意怎么判断那面是加热用那面是散热的,还是不分正反都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但是这玩意怎么判断那面是加热用那面是散热的,还是不分正反都能用的? ...

PTC加热是恒温的,散热用不到,到一定温度功率就下来了,所以哪面方便用哪面,看楼主的图片,用的应该是你图片贴保护膜的那一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一个,不知道好用不?

很好用,已经修了个三变色灯,换了6个灯珠

网友:
我用这个来做小批量的电路板,

网友:
跟风买了一个,没用过吃灰呢

网友C:
有购买连接吗?

网友D:
要是玻纤板,是不是就烤焦了?

网友E:
准备也买一个 一般用多少W的比较好用哈 第一次买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准备也买一个 一般用多少W的比较好用哈 第一次买不太懂

我买的400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购买连接吗?

某宝,拼夕夕,都有找便宜包邮的,我这个150大毛

网友F:
还有一种是万里电吹风机,外形像金属鼓风机,零几年试过把进气口调最小,拆贴片元器件很方便。

网友:
我都是用打火机烧的,热了拿镊子夹下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有一种是万里电吹风机,外形像金属鼓风机,零几年试过把进气口调最小,拆贴片元器件很方便。 ...

电熨斗底朝天,温度开最大应该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是玻纤板,是不是就烤焦了?

我买的270°PTC,会烤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个,但是这玩意怎么判断那面是加热用那面是散热的,还是不分正反都能用的? ...

是铝型材里面塞了PTC,不分反正,当然用大的那面稳固性好

网友:
这玩意不是一般的好用 换led烙铁都不需要

网友:
加热挺快的,还没用过呢·吃灰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玻纤板,是不是就烤焦了?

不会,我拆过灯珠,很快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