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PIC单片机nrf24l01无线模块实验

楼主(2021-02-05):
网上买了几片G01-D模块兼容NRF24l01 ,陆陆续续弄了好长时间终于可以使用了。
最远距离没测试,10多米没有压力。感兴趣的可以看看。
程序有些乱。

/***********nrf 24i01.h***********/
#ifndef NRF24L01_h//FASONG
#define NRF24L01_h
#include <pic.h>
//__CONFIG(0X3B31);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16 unsigned int
void delays(uint16 us);
void SpiInit();
uint8 SPI_RW(uint8 byte);
uint8 SPI_Read(uint8 reg);
uint8 SPI_RW_Reg(uint8 reg,uint8 value);
uint8 SPI_Read_Buf(uint8 reg, uint8 *pBuf, uint8 uchars);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void TX_MODE(void);
void SetRX_Mode(void);

void Transmit(uint8 *tx_buf);
void ce24();

#define CSN  RD1
#define IRQ  RC1
#define CE   RD0
#define MOSI RC3
#define MISO RC0
#define SCK  RC2
#define BACK_LED RD4
#define KEY  RB0
/*********************
#define CSN  RE1
#define IRQ  RE0
#define CE   RE2
#define MOSI RC4
#define MISO RC5
#define SCK  RC3
#define BACK_LED RC1
#define KEY  RB7
************************/

#define TX_ADR_WIDTH   5
#define RX_ADR_WIDTH   5
#define RX_PLOAD_WIDTH 10
#define TX_PLOAD_WIDTH 10
uint8 TX_ADDRESS[TX_ADR_WIDTH]={0X34,0X43,0X10,0X10,0X01};
uint8 RX_ADDRESS[RX_ADR_WIDTH]={0X34,0X43,0X10,0X10,0X01};
uint8 Tx_Buf[TX_PLOAD_WIDTH]={0};
/*
uint8 Tx_Buf[TX_PLOAD_WIDTH]={0xff,0xee,0x11,0x22,0x33,0xaa,0xbb,0x11,0x22,0x33,0xaa,0xbb,
                               0x11,0x22,0x33,0xaa,0xbb,0x11,0x22,0x33,0xaa,0xbb
                             ,0x11,0x22,0x33,0xaa,0xbb,0x11,0x22,0x33,0xee,0xff};//32
*/
uint8 sta=0;//NRF24L01状态

/***********************寄存器指令***********************/
#define READ_REG      0X00    //读寄存器指令
#define WRITE_REG     0X20    //写寄存器指令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读取接收数据指令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写待发数据指令
#define FLUSH_TX      0XE1    //清除发送FIFO指令
#define FLUSH_RX      0XE2    //清除接收FIFO指令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指令
#define NOPP          0XFF    //保留
/***********************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及收发响应方式
#define EN_AA         0X01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define EN_RXADDR     0X02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发送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STATUS        0X07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CD            0X09    //地址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有效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1接收数据有效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2接收数据有效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3接收数据有效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4接收数据有效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5接收数据有效数据长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
#define MAX_RT        0X10    //MAX_RTD在第5位|
#define TX_DS         0X20    //TX_DS在第6位  | 在读回STATUS时与其相与,就知道该位是否为1
#define RX_DR         0X40    //RX_DR在第7位  |

void ce24()
{

if(KEY==0)
          {
              delays(1000);
              if(KEY==0)
              {
                  //while(KEY==0);
                  BACK_LED=1;
                  delays(5000);
                  BACK_LED=0;
                  //TX_MODE();
                 // Transmit(0xff);
                  delays(5000);
                  sta=SPI_Read(READ_REG+STATUS);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STATUS清0
                  CE=0;
              }
          }
}

void delays(uint16 us)
{
    while(us--);
}

/*****************************************************************/

void SpiInit()
{
     TRISC=0X03;//设置RC3/SCK,RC5/SDO为输出0X20//misoshuru

     TRISD=0X00;//IRQ为输入,CE,CSN为输出0X01

                CE=0;
                  CSN=1;
     CSN=1;
     SCK=0;
     IRQ=1;

     //delay(50000);

     TX_MODE();
     //Transmit(Tx_Buf);
     delays(50000);
     sta=SPI_Read(READ_REG+STATUS);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STATUS清0
CE=0;

}

uint8 SPI_RW(uint8 byte)
{
uint8  bit_ctr;
//DI();
    for(bit_ctr=0;bit_ctr<8;bit_ctr++)    // output 8-bit
    {
     if(byte & 0x80)
      {MOSI = 1;}
     else
     { MOSI = 0;}
     byte = (byte << 1);             // shift next bit into MSB..
     SCK = 1;                   // Set nRF24L01_SCK high..
     if(MISO) byte |= 1;
                NOP();NOP();NOP();NOP();
     SCK = 0;              // ..then set nRF24L01_SCK low again
                NOP();NOP();NOP();NOP();
    }
    //EI();
    return(byte);                 // return read byte
}
/*uint8 SPI_Read()   //通过SPI读一个字节
{
      CSN=0;
      SSPBUF=0X00;//读一个字节前必需先写入一个字节
      while(!BF);
      CSN=1;
      return(SSPBUF);
}*/
uint8 SPI_Read(uint8 reg)
{
      uint8 reg_val;
      CSN=0;
      SPI_RW(reg);
      reg_val=SPI_RW(0);
      CSN=1;
      return(reg_val);
}
uint8 SPI_RW_Reg(uint8 reg,uint8 value)//向寄存器写一个字节,同时返回状态字
{
      uint8 status;
      CSN=0;
      status=SPI_RW(reg);
      SPI_RW(value);
      CSN=1;
      return(status);
}
/*****************************************************************************************/
/*函数:uint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功能: 用于读数据,reg:为寄存器地址,pBuf:为待读出数据地址,uchars:读出数据的个数
/****************************************************************************************/
uint8 SPI_Read_Buf(uint8 reg, uint8 *pBuf, uint8 uchars)
{
              uint8 status,uchar_ctr;

              CSN = 0;                                                // Set CSN low, init SPI tran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Select register to write to and read status uchar

              for(uchar_ctr=0;uchar_ctr<uchars;uchar_ctr++)
                            pBuf[uchar_ctr] = SPI_RW(0);    //

              CSN = 1;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uint8 SPI_Write_Buf(uint8 reg,uint8 *pBuf,uint8 bytes)//向寄存器写入一个字符串
{
      uint8 status,byte_ctr;
      CSN=0;
      status=SPI_RW(reg);
      for(byte_ctr=0;byte_ctr< bytes; byte_ctr++)
  {
            SPI_RW(*pBuf++);
      }
      CSN=1;
      return(status);
}

/***************************以上为SPI通讯程序**********************************/
/******************************************************************************/
//发送模式代码
void TX_MODE(void)
//void TX_MODE(unsigned char *tx_data)
{
     CE=0;
        // CSN=1;   // Spi  disable
     SCK=0;   //
     SPI_RW_Reg(FLUSH_TX,0X00);
     SPI_Write_Buf(WRITE_REG+TX_ADDR,TX_ADDRESS,TX_ADR_WIDTH); // 写本地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RX_ADDR_P0,TX_ADDRESS,TX_ADR_WIDTH);// 写接收端地址
//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data, TX_ADR_WIDTH);      //写有效数据地址 + 有效数据 + 有效数据宽度
     SPI_RW_Reg(WRITE_REG+EN_AA,0X01); //  频道0自动              ACK应答允许
     SPI_RW_Reg(WRITE_REG+EN_RXADDR,0X01); //  允许接收地址只有频道0,
     SPI_RW_Reg(WRITE_REG+SETUP_RETR,0X15);//禁止重发0X00//0AZIDONG 0x15 5ci
     SPI_RW_Reg(WRITE_REG+RF_CH,40);   //   设置信道工作为2.4GHZ,收发必须一致
     SPI_RW_Reg(WRITE_REG+RF_SETUP,0X07);//设置发射速率为1MHZ,发射功率
     SPI_RW_Reg(WRITE_REG+RX_PW_P0,RX_PLOAD_WIDTH);//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32字节
     SPI_RW_Reg(WRITE_REG+config,0X0e);//发送上电,16位CRC校验,CRC使能
     CE=1;
                IRQ=1;
     delays(5000);
}
void Transmit(uint8 *tx_buf)
{
     CE=0;
     SPI_Write_Buf(WRITE_REG+RX_ADDR_P0,TX_ADDRESS,TX_ADR_WIDTH);
     SPI_RW_Reg(FLUSH_TX,0X00);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tx_buf,TX_PLOAD_WIDTH);
     SPI_RW_Reg(WRITE_REG+config,0X0E);
     CE=1;
     delays(100);
}
/***********************************************************************************************************
/*函数: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功能:发送 tx_buf中数据
/**********************************************************************************************************/
void nRF24L01_TxPacket(unsigned char * tx_buf)
{

TX_MODE();
CE=0;   //StandBy I模式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装载接收端地址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PLOAD_WIDTH);     // 装载数据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主发送////////
CE=1;   //置高CE,激发数据发送
delays(200);
}
/****************************************************************************/
/****************************************************************************************************/
/*函数:void SetRX_Mode(void)
/*功能:数据接收配置
/****************************************************************************************************/
void SetRX_Mode(void)
{
              CE=0;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              ,主接收
              CE = 1;
              delays(180);
}
/******************************************************************************************************/
/*函数: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功能:数据读取后放如rx_buf接收缓冲区中
/******************************************************************************************************/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
    unsigned char revale=0;
              sta=SPI_Read(STATUS);              // 读取状态寄存其来判断数据接收状况
              if(RX_DR)                                                        //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CE = 0;                                           //SPI使能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TX_PLOAD_WIDTH);// read receive payload from RX_FIFO buffer
                            revale =1;                                          //读取数据完成标志
              }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   //接收到数据后RX_DR,TX_DS,MAX_PT都置高为1,通过写1来清楚中断标志
              return revale;
}

unsigned char Check_ACK(void)
{
        sta=SPI_Read(WRITE_REG+STATUS);//读取寄存状态            // 返回状态寄存器
return 1;
        if(MAX_RT || TX_DS)
            {
                    SPI_RW_Reg(WRITE_REG + STATUS, 0xff);  //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CSN = 0;
                SPI_RW(FLUSH_TX);
                CSN = 1;
                IRQ = 1;

                return 0;
            }
            IRQ = 1;
    //else

}

/****************************************/

/**************************************************
函数:Check_ACK()
描述:
    检查接收设备有无接收到数据包,设定没有收到应答信
    号是否重发
/***********************************************
uchar Check_ACK(bit clear)
{
    delay(2000);
    while(IRQ);
    sta = SPI_RW(NOP);                    // 返回状态寄存器
    if(TX_DS)
    {
        blink(3);
    }
    //blink(5);
    if(MAX_RT)
        if(clear)                         // 是否清除TX FIFO,没有清除在复位MAX_RT中断标志后重发
            SPI_RW(FLUSH_TX);
    SPI_RW_Reg(WRITE_REG + STATUS, sta);  //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IRQ = 1;
    if(TX_DS)
        return(0x00);
    else
        return(0xff);
}
*************************************************/

/*************************************/
#endif

/************************发送main********************/
/*************发送模式**********/
/********2021.2.1**************/
#include <pic.h>//pic新开发板使用
__CONFIG(0X3B31);//关闭看门狗,选择高速晶振,上电延时复位,掉电复位使能,代码保护

#include "NRF24L0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Q      RA0
#define  DQ_in   TRISA0=1
#define  DQ_LOW()    TRISA0=0;DQ=0
#define  DQ_HIGH()   TRISA0=1

uint temper;
char m=0;
uchar flag_fu=0;  //温度正负值标志位
uchar a1,a2,a3,a4;
uchar bz1,bz2,bz3;
void delayms(uint x);
void delayus(uint ,uchar );
void init();
void reset18();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uchar read_byte();
void get_tem();

void timer1_init();
uchar counter=0;
#define LED RD0

uchar dispaly[8];
const int table[]={0,1,2,3,4,5,6,7,8,9};

void timer1_init()
{
        GIE=1;
        PEIE=1;
        T1CKPS0=1;T1CKPS1=1;                //1:8
        TMR1CS=0;
    TMR1IE=1;
        TMR1ON=1;
        TMR1H=0xfb;
        TMR1L=0x1e;

}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if(TMR1IF==1)
        {

                TMR1IF=0;
                TMR1H=0xfb;
                TMR1L=0x1e;
        if(++counter>=120)
           {
        //        disp(a1,a2,a3,a4);
                                LED=~LED;
                counter=0;
        }
        }
                  }

/**********main***********/
void main()
{
int i;
//unsigned char TX_Buf[8] = {0xfe, 0xfd, 0xfb, 0xf7, 0xef, 0xdf, 0xbf, 0x7f};
ADON=0;
timer1_init();
   init();
SpiInit();
//write_byte(0x20);
delayms(1000);

delayms(1000);

   while(1)
  {
    uchar num;
  RD2=1;
   get_tem();
delayms(1000);
RD2=0;
delayms(1000);
ce24();
   }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a,b;
for(a=x;a>0;a--)
      for(b=110;b>0;b--);
  }

void init()
{
  TRISB=0x00;
        TRISD=0x00;
PORTD=0X00;
  TRISB0=1;
  //PORTD=0x0f;
ADCON1=0X06;
  delayms(10);
T0CS=0;
TRISA=0x00;

  delayms(10);
//ADON=0;
//ANSEL=0X07;

  PORTA=0x00;
  delayms(10);
  PORTD=0xFF;
        RA5=1;
  delayms(1000);
  PORTD=0x00;
}
void delayus(uint x,uchar y)
{
uint i;uchar j;
    for(i=x;i>0;i--)
      for(j=y;j>0;j--) ;
}

void reset18()
{
      uchar st=1;
          DQ_HIGH();
          NOP();NOP();
     while(st)
  {
          DQ_LOW();
          delayus(15,10);//750us
          DQ_HIGH();
          delayus(3,2);//70us
       st=DQ;
      if(DQ==1)
         st=1;
   else
          st=0;
   delayus(11,10);//500us
   }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
  uchar i,temp;
     DQ_HIGH();
     NOP();NOP();
  for(i=8;i>0;i--)
   {

     temp=date&0x01;
      DQ_LOW();
      delayus(0,0);
      if(temp==1)
        DQ_HIGH();
      delayus(2,1);//45us
      DQ_HIGH();
     date=date>>1;
    }
}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date;
static bit j;
for(i=8;i>0;i-- )
  {
          date=date>>1;
          DQ_HIGH();
          NOP();NOP();
          DQ_LOW();
          NOP();NOP(); NOP();NOP(); NOP();NOP();
          DQ_HIGH();
          NOP();NOP(); NOP();NOP(); NOP();
          j=DQ;
          if(j==1)
             date=date|0x80;
            delayus(1,1);
   }
       return(date);
}

void get_tem()
{
        bz1=0;bz2=0;bz3=0;
        uchar tem1,tem2,num;
        GIE=0;
        reset18();
        write_byte(0xCC);
        write_byte(0x44);
   // delayus(2,2);//600us(60,15)
        GIE=1;

        GIE=0;
        reset18();
        write_byte(0xCC);
                GIE=1;
   delayus(2,1);
        GIE=0;
        write_byte(0xBE);
        tem1=read_byte();
        tem2=read_byte();
        GIE=1;
         temper = ((tem2<<4)&0xF0)|((tem1>>4)&0x0F);
  if(temper>127)
  {
        //temper = ~temper + 1;
                        flag_fu=1;
                        bz1=1;
        }
        else
        {
                flag_fu=0;
                bz1=0;
        }

/*
   if(temper&0x8000)
        {
                temper=~temper;
                temper+=1;
                flag_fu=1;
        }
        else
        {
                flag_fu=0;
        }
   */
  temper=(tem2*256+tem1)*6.25;
   if(flag_fu==1)
        {        temper = ~temper + 1;}

if(temper>10000)
        {
                temper=temper%10000;
        a1=temper/1000;
        a2=temper%1000/100;
        a3=temper%100/10;
        a4=temper%10;
                m=1;
                bz3=1;
        }
        else
        {
        temper=temper%10000;
        a1=temper/1000;
        a2=temper%1000/100;
        a3=temper%100/10;
        a4=temper%10;
                        m=0;
                bz3=0;
        }
//if(a0>2)a0=0;
//TX_MODE();
delayms(30);
if(bz1==bz3){bz2=1;}
delayus(3,2);
dispaly[1]=table[a1];
dispaly[2]=table[a2];
dispaly[3]=table[a3];
dispaly[4]=table[a4];
dispaly[5]=table[bz1];
dispaly[6]=table[bz2];
dispaly[7]=table[bz3];

delayms(3);
nRF24L01_TxPacket( dispaly); // Transmit Tx buffer data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0XFF);
SPI_RW_Reg(FLUSH_TX,0X00);
//value18=(int)temper;

}

/************************数码管接收*******************************/
#include <pic.h>//接收模式
__CONFIG(0x3B31);
//const rom unsigned int CONFIG=0x0101;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16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CSN  RB5
#define IRQ  RB1
#define CE   RB4
#define MOSI RB3
#define MISO RB0
#define SCK  RB2
#define BACK_LED RD7
#define KEY  RB6
uint temperx;
void xianshishuju();
uchar a1,a2,a3,a4;
uchar a0;
#define DOT_SET RD7=0
#define DOT_CLR RD7=1
#define RA1_SET RA1=0
#define RA1_CLR RA1=1
#define RA2_SET RA2=0
#define RA2_CLR RA2=1
#define RA3_SET RA3=0
#define RA3_CLR RA3=1
#define RA4_SET RA4=0
#define RA4_CLR RA4=1

#define TX_ADR_WIDTH   5
#define RX_ADR_WIDTH   5
#define RX_PLOAD_WIDTH 10
#define TX_PLOAD_WIDTH 10
uint8 TX_ADDRESS[TX_ADR_WIDTH]={0X34,0X43,0X10,0X10,0X01};
uint8 RX_ADDRESS[RX_ADR_WIDTH]={0X34,0X43,0X10,0X10,0X01};
uint8 Tx_Buf[TX_PLOAD_WIDTH];
uint8 Rx_Buf[RX_PLOAD_WIDTH];

uint8 sta=0;//NRF24L01状态

/***********************寄存器指令***********************/
#define READ_REG      0X00    //读寄存器指令
#define WRITE_REG     0X20    //写寄存器指令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读取接收数据指令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写待发数据指令
#define FLUSH_TX      0XE1    //清除发送FIFO指令
#define FLUSH_RX      0XE2    //清除接收FIFO指令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指令
//#define NOP           0XFF    //保留
/***********************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及收发响应方式
#define EN_AA         0X01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define EN_RXADDR     0X02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发送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STATUS        0X07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CD            0X09    //地址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有效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1接收数据有效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2接收数据有效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3接收数据有效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4接收数据有效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5接收数据有效数据长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
#define MAX_RT        0X10    //MAX_RTD在第5位|
#define TX_DS         0X20    //TX_DS在第6位  | 在读回STATUS时与其相与,就知道该位是否为1
#define RX_DR         0X40    //RX_DR在第7位  |

uchar const seg_data[]={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0-9的显示代码

void delay(uint16 us)//延时函数
{
    while(us--);
}

void SpiInit()
{
     TRISC=0X00;//设置RC3/SCK,RC5/SDO为输出0X20//rc0shuru
   //  ANSELE=0X00;
    // TRISD=0X00;//IRQ为输入,CE,CSN为输出0X01
        TRISB=0X43;
       delay(20);
       CE=0;    // chip enable
                delay(20);
                  CSN=1;   // Spi disable
                 delay(20);
                  SCK=0;
                 delay(20);
}

uint8 SPI_RW(uint8 byte)
{
uint8  bit_ctr;
//DI();
    for(bit_ctr=0;bit_ctr<8;bit_ctr++)    // output 8-bit
    {
     if(byte & 0x80)
      MOSI = 1;
     else
      MOSI = 0;
     byte = (byte << 1);             // shift next bit into MSB..
     SCK = 1;                   // Set nRF24L01_SCK high..
     if(MISO) byte |= 1;
                NOP();NOP();NOP();NOP();
     SCK = 0;              // ..then set nRF24L01_SCK low again
                NOP();NOP();NOP();NOP();
    }
    //EI();
    return(byte);
}

uint8 SPI_Read(uint8 reg)
{
      uint8 reg_val;
      CSN=0;
      SPI_RW(reg);
      reg_val=SPI_RW(0);
      CSN=1;
      return(reg_val);
}
uint8 SPI_RW_Reg(uint8 reg,uint8 value)//向寄存器写一个字节,同时返回状态字
{
      uint8 status;
      CSN=0;
      status=SPI_RW(reg);
      SPI_RW(value);
      CSN=1;
      return(status);
}
uint8 SPI_Write_Buf(uint8 reg,uint8 *pBuf,uint8 bytes)//向寄存器写入一个字符串
{
      uint8 status,byte_ctr;
      CSN=0;
      status=SPI_RW(reg);
      for(byte_ctr=0;byte_ctr<bytes;byte_ctr++)
{
       //SPI_RW(pBuf[byte_ctr]);    //
SPI_RW(*pBuf++);//gaiguo
      }
      CSN=1;
      return(status);
}
/***************************以上为SPI通讯程序**********************************/
/******************************************************************************/
//接收模式代码
void RX_MODE(void)
{
     CE=0;
     SPI_RW_Reg(FLUSH_TX,0X00);///////////////////gaiguo/////////////
     SPI_Write_Buf(WRITE_REG+TX_ADDR,TX_ADDRESS,TX_ADR_WIDTH);// 写本地地址
     SPI_Write_Buf(WRITE_REG+RX_ADDR_P0,TX_ADDRESS,TX_ADR_WIDTH);// 写接收端地址
     SPI_RW_Reg(WRITE_REG+EN_AA,0X01);//  频道0自动 ACK应答允许
     SPI_RW_Reg(WRITE_REG+EN_RXADDR,0X01);//  允许接收地址只有频道0,如果需要多频道,可以参考Page21
     //SPI_RW_Reg(WRITE_REG+SETUP_RETR,0X1a);/////////////////////gaiguo
     SPI_RW_Reg(WRITE_REG+RF_CH,40);
     SPI_RW_Reg(WRITE_REG+RF_SETUP,0X07);
     SPI_RW_Reg(WRITE_REG+RX_PW_P0,RX_PLOAD_WIDTH);
     SPI_RW_Reg(WRITE_REG+config,0X0f);//接受

     delay(200);
         CE=1;
         delay(200);
}
uint8 SPI_Read_Buf(uint8 reg,uint8 *pBuf,uint8 bytes)
{
     uint8 status,uchar_ctr;
     CSN=0;
     status=SPI_RW(reg);
     for(uchar_ctr=0;uchar_ctr<bytes;uchar_ctr++) //for(byte_ctr=0;byte_ctr< bytes; byte_ctr++)
     {
          pBuf[uchar_ctr]=SPI_RW(0);//*pBUF++=SPIR_RW(0xff);
     }
     CSN=1;
     return(status);
}
/*********************************************************/
uint8 nRF24l01_RxPacket(uint8 *rx_buf)
{
     uint8 revale=0;
        CE = 1;
         delay(10);
//        RX_MODE();
         // delay(10);
     sta=SPI_Read(STATUS);// 读取状态寄存其来判断数据接收状况
      if(sta&RX_DR)//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if(sta&RX_DR)
     {
                        CE = 0;//SPI使能///tianjia
                         delay(2);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RX_PLOAD_WIDTH);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接收到数据后RX_DR,TX_DS,MAX_PT都置高为1,通过写1来清楚中断标志.
           revale=1;
                                CSN=0;
                        //        SPI_RW(FLUSH_RX);

                         SPI_RW_Reg(FLUSH_RX,0X00);//////////////////////////////////////////gaiiiii
                        CSN=1;
     }

        IRQ=1;//////////////////////////gaiguo+++
     return(revale);
}
/*************************
uint8 nRF24l01_RxPacket(uint8 *rx_buf)
{
     uint8 revale=0;

//        RX_MODE();
         // delay(10);
     sta=SPI_Read(STATUS);// 读取状态寄存其来判断数据接收状况
     if(sta&RX_DR)//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if(sta&RX_DR)
     {
                        CE = 0;//SPI使能///tianjia
                         delay(2);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RX_PLOAD_WIDTH);
           revale=1;
                         //SPI_RW_Reg(FLUSH_RX,0X00);//////////////////////////////////////////gaiiiii
     }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接收到数据后RX_DR,TX_DS,MAX_PT都置高为1,通过写1来清楚中断标志.
        IRQ=1;//////////////////////////gaiguo+++
     return(revale);
}
********************/
/********************
void xianshishuju()
{

                        //        a1=RxBuf[3];           //符号位
   a2=((RxBuf[2]<<4)|RxBuf[1]);  //整数位
   a1=RxBuf[0];       //小数位
      a3=RxBuf[2];       //十位
       a4=RxBuf[1];       //个位

PORTD=seg_data[0];
        RA5=1;
        delay(20);
        RA5=0;
        PORTD=seg_data[a1];                                //显示个位
        RA4_CLR;
        DOT_CLR;
        delay(20);
        RA4_SET;
        PORTD=seg_data[a2];
        RA3_CLR;

        delay(20);
        RA3_SET;
        PORTD=seg_data[a3];
        RA2_CLR;
        delay(20);
        RA2_SET;
        PORTD=seg_data[a4];
        RA1_CLR;
        delay(20);
        RA1_SET;

}
/*******************************
if(nRF24l01_RxPacket(Rx_Buf))
                                  {

                                   a1=Rx_Buf[1];       //小数位
                                         a2=Rx_Buf[2];  //整数位
                                      a3=Rx_Buf[3];       //十位
                                       a4=Rx_Buf[4];       //个位

                                                        };break;

**************************/
void main()
{
     uint8 recv=0;
        uint k=0;
                int s;
    //unsigned char RX_Buf[20] = {0};

        //OPTION=0X00;    //设置A口为普通I/O口
        TRISD = 0;  //portd 输出
        TRISB = 0X00;                                          //设置B口低4位为输入//高四位为输出
        TRISA = 0;  //porta 输出
        PORTA = 0x00;//先关闭所有显示
        //PORTD = 0x0f;
     //delay(1);
     TRISE0=0;
                RE0=1;

     delay(1000);
     SpiInit();
        delay(1000);
      RX_MODE();
          delay(3500);
           nRF24l01_RxPacket(Rx_Buf);
  delay(2500);
     RX_MODE();
          delay(3500);

delay(500);

     while(1)
     {

        k++;

        switch(k)
                {
                case 1000: if(nRF24l01_RxPacket(Rx_Buf)){break;}

                                                        break;

                case 1003:k=0;break;//SPI_RW_Reg(FLUSH_RX,0X00);
                }

                                //        a0=Rx_Buf[5];          //biaozhiwei
                                        a1=Rx_Buf[1];       //shi数位
                                         a2=Rx_Buf[2];  //ge数位
                                      a3=Rx_Buf[3];       //0.位
                                       a4=Rx_Buf[4];       //0.00
                                                a0=Rx_Buf[5];          //biaozhiwei
                                                        s=a0;
                                        if(s==0)
                                        {
                                                RE0=1;
                                                                PORTD=seg_data[0];
                                                RA5=1;
                                                delay(20);
                                                RA5=0;
                                                PORTD=seg_data[a1];                                //显示个位
                                                RA4_CLR;

                                                delay(20);
                                                RA4_SET;
                                                PORTD=seg_data[a2];
                                                RA3_CLR;
                                                DOT_CLR;
                                                delay(20);
                                                RA3_SET;
                                                PORTD=seg_data[a3];
                                                RA2_CLR;
                                                delay(20);
                                                RA2_SET;
                                                PORTD=seg_data[a4];
                                                RA1_CLR;
                                                delay(20);
                                                RA1_SET;
                                                                //        xianshishuju( temperx);
                                }
                        if(s!=0)
                                        {
                                                RE0=1;
                                                                PORTD=seg_data[1];
                                                RA5=1;
                                                delay(20);
                                                RA5=0;
                                                PORTD=seg_data[a1];                                //显示个位
                                                RA4_CLR;

                                                delay(20);
                                                RA4_SET;
                                                PORTD=seg_data[a2];
                                                RA3_CLR;
                                                DOT_CLR;
                                                delay(20);
                                                RA3_SET;
                                                PORTD=seg_data[a3];
                                                RA2_CLR;
                                                delay(20);
                                                RA2_SET;
                                                PORTD=seg_data[a4];
                                                RA1_CLR;
                                                delay(20);
                                                RA1_SET;
                                                                //        xianshishuju( temperx);
                                }

     }
}

/**************************************12864接收************/
#include <pic.h>//接收模式2020.2.4
__CONFIG(0x3B31);
//const rom unsigned int CONFIG=0x0101;
//#include "tab1.h"
#include "tab2.h"
#include "dianzhen12864.h"
#include "ds18b20_74.h"
#include "nrf24_74.h"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16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
void delay(uint16 us);
uint temperx;
uint temper;
uchar d1,d2,d3,d4;

        void get_tem();
uchar flag_fu=0;  //温度正负值标志位

#define BG RA5
#define key RB0

uchar f1,f2,f3,f4;

int table[]={0,1,2,3,4,5,6,7,8,9};

//0-9的显示代码
char const wen1[]={

/*--  文字:  温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10,0x60,0x02,0x8C,0x00,0x00,0xFE,0x92,0x92,0x92,0x92,0x92,0xFE,0x00,0x00,0x00,
0x04,0x04,0x7E,0x01,0x40,0x7E,0x42,0x42,0x7E,0x42,0x7E,0x42,0x42,0x7E,0x40,0x00,
};
char const du1[]={
/*--  文字:  度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FC,0x24,0x24,0x24,0xFC,0x25,0x26,0x24,0xFC,0x24,0x24,0x24,0x04,0x00,
0x40,0x30,0x8F,0x80,0x84,0x4C,0x55,0x25,0x25,0x25,0x55,0x4C,0x80,0x80,0x80,0x00,

};
char const du2[]={
/*--  文字: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6,0x09,0x09,0xE6,0xF8,0x0C,0x04,0x02,0x02,0x02,0x02,0x02,0x04,0x1E,0x00,0x00,
0x00,0x00,0x00,0x07,0x1F,0x30,0x20,0x40,0x40,0x40,0x40,0x40,0x20,0x10,0x00,0x00,
};
/***********************/

char const shi[]={
/*--  文字:  室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10,0x0C,0x24,0x24,0xA4,0x64,0x25,0x26,0x24,0x24,0xA4,0x24,0x24,0x14,0x0C,0x00,
0x40,0x40,0x48,0x49,0x49,0x49,0x49,0x7F,0x49,0x49,0x49,0x4B,0x48,0x40,0x40,0x00,
};
char const wai[]={
/*--  文字:  外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C0,0x30,0x1F,0x10,0x10,0xF0,0x00,0x00,0xFF,0x20,0x40,0x80,0x00,0x00,0x00,
0x81,0x40,0x21,0x12,0x0C,0x03,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3,0x00,0x00,
};
char const nei[]={
/*--  文字:  内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F8,0x08,0x08,0x08,0x08,0x88,0x7F,0x88,0x08,0x08,0x08,0x08,0xF8,0x00,0x00,
0x00,0xFF,0x00,0x08,0x04,0x02,0x01,0x00,0x00,0x01,0x02,0x4C,0x80,0x7F,0x00,0x00,
};
/***************************/
/*************************************/
void delayms(uint x)
{
unsigned int a,b;
for(a=x;a>0;a--)
      for(b=110;b>0;b--);
  }

                        void delay(uint16 us)//延时函数
                        {
                            while(us--);
                        }

        void get_tem()
                {
                                        uchar i,m;
                        uchar tem1,tem2,num;
                        GIE=0;
                        reset18();
                        write_byte(0xCC);
                        write_byte(0x44);
                   // delayus(2,2);//600us(60,15)
                         GIE=1;

                        GIE=0;
                        reset18();
                        write_byte(0xCC);

                                        write_byte(0xBE);
                                        tem1=read_byte();
                                        tem2=read_byte();
                                        GIE=1;
                                         temper = ((tem2<<4)&0xF0)|((tem1>>4)&0x0F);
                  if(temper>127)
                                                  {
                                                        //temper = ~temper + 1;
                                                        flag_fu=1;
                                                }
                        else
                                        {
                                                        flag_fu=0;
                                        }

                  temper=(tem2*256+tem1)*6.25;
                   if(flag_fu==1)
                                {        temper = ~temper + 1;}
                        if(temper>10000)
        {
        d1=temper/10000;
        d2=temper%10000/1000;
        d3=temper%1000/100;
        d4=temper%100/10;
                m=1;
        }
        else
        {
        d1=temper/1000;
        d2=temper%1000/100;
        d3=temper%100/10;
        d4=temper%10;
                        m=0;
        }

                if        (flag_fu==1)

                {
                                DisplayString1608(1,60,"-");
                                                delay(10);
                                        //DisplayNumber1608(1, 33, 0);
                                         DisplayNumber1608(1, 68, d1);
                                        //delay(100);
                                        delay(10);
                                        DisplayNumber1608(1, 76,d2 );
                                        //delay(100);
                                        delay(10);

                                        DisplayString1608(1,84,".");
                                        delay(10);
                                        DisplayNumber1608(1,88,d3 );
                                        //delay(100);
                                        delay(10);
                                        DisplayNumber1608(1, 96,d4 );
                                        //delay(100);

                }

                        else{

                                        if(m==1)
                                                {

                                                 DisplayNumber1608(1, 60, 1);
                                                        delay(10);
                                                 DisplayNumber1608(1, 68, d1);
                                                //delay(100);
                                                delay(10);
                                                DisplayNumber1608(1, 76,d2 );
                                                //delay(100);

                                                delay(10);

                                                DisplayString1608(1,84,".");
                                                        delay(10);
                                                DisplayNumber1608(1,88,d3 );
                                                //delay(100);
                                                delay(10);
                                                DisplayNumber1608(1, 96,d4 );
                                                //delay(100);
                                                }

                                        else
                                        {
                                                DisplayString1608(1,60," ");
                                                delay(10);
                                        //DisplayNumber1608(1, 33, 0);
                                         DisplayNumber1608(1, 68, d1);
                                        //delay(100);
                                        delay(10);
                                        DisplayNumber1608(1, 76,d2 );
                                        //delay(100);
                                        delay(10);

                                        DisplayString1608(1,84,".");
                                        delay(10);
                                        DisplayNumber1608(1,88,d3 );
                                        //delay(100);
                                        delay(10);
                                        DisplayNumber1608(1, 96,d4 );
                                        //delay(100);
                                        }
                }

}

void main()
{

        uint k=0;
uchar a1,a2,a3,a4;
uchar bz1,bz2,bz3;//bz1:正负标志bz2: 正常标志bz3:超100标志
bz1=0;
bz2=0;
bz3=0;
uchar aw1,aw2,aw3;
    //unsigned char RX_Buf[20] = {0};

        //OPTION=0X00;    //设置A口为普通I/O口
        TRISD = 0;  //portd 输出
        TRISB = 0X01;                                          //设置B口低4位为输入//高四位为输出
        ADCON1=0X06;
          delay(100);
                T0CS=0;
                TRISA=0x00;
        PORTD = 0x00;
     //delay(1);
     TRISE0=0;
                RE0=1;
                BG=1;
    InitLCD();
        delay(1000);
    clear_screen();
    reset18();
     delay(1000);
     SpiInit();
        delay(1000);
      RX_MODE();
          delay(3500);
           nRF24l01_RxPacket(Rx_Buf);
  delay(2500);
     RX_MODE();
          delay(3500);
        display_graphic_16x16(1,1,shi); /*在第 1 页,第 1 列显示单个汉字""*/
        display_graphic_16x16(1,16,nei); /*在第 1 页,第 1 列显示单个汉字""*/

    display_graphic_16x16(1,32,wen1); /*在第 1 页,第 1 列显示单个汉字""*/
    display_graphic_16x16(1,(48),du1); /*在第 1 页,第 17 列显示单个汉字""*/
display_graphic_16x16(1,(114),du2); /*在第 5 页,第 89 列显示单个数字"9"*/
        display_graphic_16x16(3,1,shi); /*在第 1 页,第 1 列显示单个汉字""*/
        display_graphic_16x16(3,16,wai); /*在第 1 页,第 1 列显示单个汉字""*/

    display_graphic_16x16(3,32,wen1); /*在第 1 页,第 1 列显示单个汉字""*/
    display_graphic_16x16(3,(48),du1); /*在第 1 页,第 17 列显示单个汉字""*/
display_graphic_16x16(3,(114),du2); /*在第 5 页,第 89 列显示单个数字"9"*/

delay(500);

     while(1)
     {

           get_tem();

        k++;

        switch(k)
                {
                case 30: if(nRF24l01_RxPacket(Rx_Buf))
                                {
                                                        RD4=1;
                                }

                                        break;

                case 38:k=0;//        CSN=0;SPI_RW(FLUSH_RX);        CSN=1;
                                                RD4=0;break;//SPI_RW_Reg(FLUSH_RX,0X00);

                }

                delayms(10);

                                        a1=Rx_Buf[1];       //小数位
                                         a2=Rx_Buf[2];  //整数位
                                      a3=Rx_Buf[3];       //十位
                                       a4=Rx_Buf[4];       //个
                                                bz1=Rx_Buf[5];
                                                        bz2=Rx_Buf[6];
                                                                bz3=Rx_Buf[7];
        delayms(10);

                                                f1=table[a1];
                                                f2=table[a2];
                                                f3=table[a3];
                                                f4=table[a4];
                                                aw1=table[bz1];
                                                aw2=table[bz2];
                                                aw3=table[bz3];
                        if(aw2==0)
                        {
                                        if(aw3==1)
                                                {
                                                           DisplayString1608(3,60,1);
                                                                delay(100);
                                                        //DisplayNumber1608(1, 33, 0);
                                                         DisplayNumber1608(3, 68, f1);
                                                        //delay(100);
                                                        delay(100);
                                                        DisplayNumber1608(3, 76,f2 );
                                                        //delay(100);
                                                        delay(100);
                                                         //display_graphic_8x16(3,(17),dian);
                                                        DisplayString1608(3,84,".");
                                                        delay(100);
                                                        DisplayNumber1608(3,88,f3 );
                                                        //delay(100);
                                                        delay(100);
                                                        DisplayNumber1608(3, 96,f4);
                                                        delay(100);
                                                }

                                                                                if(aw1==1)
                                                        {
                                                                   DisplayString1608(3,60,"-");
                                                                        delay(100);
                                                                //DisplayNumber1608(1, 33, 0);
                                                                 DisplayNumber1608(3, 68, f1);
                                                                //delay(100);
                                                                delay(100);
                                                                DisplayNumber1608(3, 76,f2 );
                                                                //delay(100);
                                                                delay(100);
                                                                 //display_graphic_8x16(3,(17),dian);
                                                                DisplayString1608(3,84,".");
                                                                delay(100);
                                                                DisplayNumber1608(3,88,f3 );
                                                                //delay(100);
                                                                delay(100);
                                                                DisplayNumber1608(3, 96,f4);
                                                                delay(100);
                                                        }

                                                else{
                                                                DisplayString1608(3,68,"?");
                                                                DisplayString1608(3,76,"?");
                                                                DisplayString1608(3,84,"?");
                                                                DisplayString1608(3,92,"?");
                                                }

                                }
                        delayms(10);
                                        if(aw2==1)
                                        {

                                                           DisplayString1608(3,60," ");
                                                                        delay(100);
                                                                //DisplayNumber1608(1, 33, 0);
                                                                 DisplayNumber1608(3, 68, f1);
                                                                //delay(100);
                                                                delay(100);
                                                                DisplayNumber1608(3, 76,f2 );
                                                                //delay(100);
                                                                delay(100);
                                                                 //display_graphic_8x16(3,(17),dian); /*在第 5 页,第 89 列显示单个数字"9"*/
                                                                DisplayString1608(3,84,".");
                                                                delay(100);
                                                                DisplayNumber1608(3,88,f3 );
                                                                //delay(100);
                                                                delay(100);
                                                                DisplayNumber1608(3, 96,f4);
                                                                delay(100);

                                        }
                        if(key==0)
                        {
                                        delayms(20);
                                        if(key==0)
                                                {
                                                BG=~BG;
                                                }

                                }
}

}

/*********************************************************/

12864驱动以前发过可以找找。

网友A:
几年前弄了几块这个,调通了就没玩了,不知道弄什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年前弄了几块这个,调通了就没玩了,不知道弄什么好

做了一个无钥匙进入系统,用了好几年了,家里的门,电动车,单元门,都是靠这个开。随身都不带钥匙了,就带一个这个电子标签。
https://github.com/fryefryefrye/Open-Source-RKS

网友:
用Arduino驱动比这个方便一点,有现成的库可以调用。

网友:
这个模块还有一个优点,设置适当的频道,他还可以接受和发射蓝牙的广播信号,可以模拟一个蓝牙设备的广播,也能接受其他蓝牙设备的广播。

甚至可以做一个利用手机作为一个电子标签,做无钥匙开门系统。

https://github.com/fryefryefrye/ ... -Bluetooth-Add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