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齿轮厚度5毫米 砂轮机干它 一小时能磨断吗?

楼主(2021-02-05):
(图片)

网友:
wd40试试,锈的挺严重

网友:
电磨是有线的 ,没问题 ,2021/1/1  磨一个月估计已经断了吧  ,对边 两点

网友:
里面不像是个轴承吗?能解决轴承吗?那个是不是更简单点,也容易换。

网友:
就不能先除下锈。

网友:
先用稀盐酸泡泡,去下锈就好拆多了。这东西你反正是要破坏性拆解,不用担心盐酸腐蚀影响零件精度。

网友:
一小时?一天也干不下来啊

网友:
5厘米也磨断了

网友:
支持高轴承来的快

网友:
喷枪烧热加除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