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宝马3系前轮刹车盘处吱吱异响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02-05):
宝马3系前轮刹车盘处吱吱异响是怎么回事?求解决办法???

网友:
说明刹车片磨损得差不多了,要更换刹车片

网友:
换换换换换换换换

网友:
2个原因,可能刹车片磨损完了铁摩擦声音,还有可能新换片子与旧刹车盘不密贴,就需要打磨刹车片了,磨盘子那是得不偿失

网友:
说明该换5系了!

网友A:
宝马3系不知道有没有电子刹车片报警。。。

响了就是要换刹车片了。。。
或者是卡小石头或者正常的噪音(可以打磨或者润滑非摩擦面等等方法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宝马3系不知道有没有电子刹车片报警。。。

响了就是要换刹车片了。。。

宝马5系有刹车片检测传感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1869

网友B:
抹点机油就不响了
可别真去做

网友:
开宝马还是到4s店里面检查一下为好!

网友:
刹车片背面跟卡钳接触的位置抹点润滑脂就好了。

网友(2021-04-17):
引用 网友B:
抹点机油就不响了
可别真去做

没换的话估计都要换,才会响的,如果刚换上去的响的话!估计你换的是硬片不是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