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富格跟雷力讯的扳手卸轮胎那个强

楼主(2021-02-05):
富格跟雷力讯的扳手那款扭力大点  手上有款富格扳手只能卸个别螺丝   雷力讯的扳手怎么样 卸轮胎吃力不

网友:
两货都差不多

网友:
2个都有,基本上一样的,应该超不过150NM,打轮胎螺丝有点吃力,感觉得打个30秒左右。

网友:
公版低端货,基本一个样

网友:
买了雷力讯的,今天刚来,也是试了打轮胎螺丝,自己上紧的,加力过的,拆手可以轻松拆下,所以扳手200牛米应该是有的

网友:
雷力讯暂时胜出

网友A:
半斤八两吧,都是各自品牌系列产品中最低端的,也就拧拧大螺丝,汽车轮胎基本不要想了。没有货车,也没有大型轿车,只有一辆合资品牌紧凑型SUV,电板手到手后挨个轮胎打了一遍(担心原配5节电池的小电池包难以胜任,换上了2并5串10节的电池包),但最终没有松动一个螺丝。
那些轻松打下轮胎螺丝的,赶紧去加固一下吧,行车安全头号因素的轮胎可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半斤八两吧,都是各自品牌系列产品中最低端的,也就拧拧大螺丝,汽车轮胎基本不要想了。没有货车,也没有大 ...

这些寨机拆紧凑级SUV的论胎是没问题的,拆不下来只能说明给你换胎的用风炮打太久,已经超过标准的100n.m扭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半斤八两吧,都是各自品牌系列产品中最低端的,也就拧拧大螺丝,汽车轮胎基本不要想了。没有货车,也没有大 ...

螺丝扭矩都是有固定值的,你的太紧,时间久了可能会断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半斤八两吧,都是各自品牌系列产品中最低端的,也就拧拧大螺丝,汽车轮胎基本不要想了。没有货车,也没有大 ...

这只能说明你这螺丝已经紧得超过标准扭矩了吧。

网友:
都永康出的,贴牌货,拆开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螺丝扭矩都是有固定值的,你的太紧,时间久了可能会断哦,

轮胎螺丝是应该有大致固定的扭矩值,但4S店保养车不都是用风炮打的嘛,基本所有车都是差不多的操作啊,那么大的轮胎螺丝风炮打过后断掉倒是还没有听说过。当然扭矩值也不可能绝对精准,可能会大些也可能会小些,不过我还是希望轮胎螺丝宁紧些勿松些。在看到很多坛友反馈这款低端电板手无法打下轮胎螺丝后,我准备用它来检测螺丝的松紧度了----打不下来的,不管它;轻松打下来的,加固一下。

网友D:
5733PLUS,亲测,21轮胎螺丝,一秒搞定,风炮打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5733PLUS,亲测,21轮胎螺丝,一秒搞定,风炮打过。

这个和雷力迅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  26块钱的 雷力迅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和雷力迅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  26块钱的 雷力迅

所以就不要想着拆轮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半斤八两吧,都是各自品牌系列产品中最低端的,也就拧拧大螺丝,汽车轮胎基本不要想了。没有货车,也没有大 ...

跟你一样的情况,我还准备换个10节的,看来没必要了

网友(2021-06-13):
引用 网友B:
这些寨机拆紧凑级SUV的论胎是没问题的,拆不下来只能说明给你换胎的用风炮打太久,已经超过标准的100n.m ...

我的用随车工具紧的都搞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螺丝扭矩都是有固定值的,你的太紧,时间久了可能会断哦,

都比较紧的话只要当时不断,以后就不会断,就是个别的紧,其他的都松时间长了就容易断。

楼主:
前几天入手了大有5733  对比富格做工各方面还是好很多   拆五菱面包车轮胎都能搞下来  富格的只有个别的螺丝能打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半斤八两吧,都是各自品牌系列产品中最低端的,也就拧拧大螺丝,汽车轮胎基本不要想了。没有货车,也没有大 ...

你的轮胎螺丝被装的太紧了,不是扳手问题,是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