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哪位师傅把角磨机改成修边机

楼主(2021-02-05):
哪位师傅改过,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要花钱搞的,花的钱买一部专门的修边机都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花钱搞的,花的钱买一部专门的修边机都够了。

第一次见到这种配件!

楼主所说的修边机,我想是类似电磨的那种直驱无齿的。

配件太贵,超过本体。

网友B:
这个不是修边机吧。
如果是修边机咸鱼里几十块就买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修边机吧。
如果是修边机咸鱼里几十块就买到了。

他是来骗回复的

网友C:
买个修边机才几十块钱,我买了个不到30包邮,又买了套磨头.改装也不便宜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修边机才几十块钱,我买了个不到30包邮,又买了套磨头.改装也不便宜哪里. ...

什么修边机,给个链接

网友: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senatural&vid=2520554780987079008

1、角磨机的转速没修边机高,加工出的东西没修边机的漂亮;
2、加装的夹具有安全隐患,存在飞刀危险;
3、配合改装用的工作平台和多用靠山组合件难以角磨机匹配。
   所以,修边机不贵,买比改装合算。
http://www.zuojiaju.com/thread-105216-1-1.html

网友(2021-04-01):
专机专用吧,安全安全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