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简拆家用小型真空封口机

楼主(2021-02-05):
家里年底要封一点食品,在网上买了一台小型封口机,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家用基本没问题。这机器还是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价格比较便宜,下面简单拆开看看。
先看下外观

真空室和封口加热条

拆开后的样子,可以看到一个隔膜泵,一个气压开关,一个电路板

电路板用隔离电源为单片机(型号被抹掉了)和隔膜泵供电,电路板留有另外一个泵的电源接口,应该是和双泵的机器通用的。板上有一颗bt137是控制加热条的,这是非隔离的,所以安全性不是很好。

负气压开关,真空遮到了就会启动封口

这是隔膜泵的参数

这机器抽空到最后有时密封海绵会“噗”的一声跳出导致抽空封口失败。

网友:
这种小家电靠谱的不太多,在某宝上得瞪大眼睛才能不上当。

网友(2022-02-05):
我也有一个,很少用,只要是想不起来。

网友(2022-05-10):
照片太模糊了。

真空吸力够吗?有没有必要改双泵?

可以自己改多档温控吗?

网友:
典型的网络专供产品

网友A(2024-07-13):
多少钱?网上有200多,50多,20左右。大概这三个档次。你这个还有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网上有200多,50多,20左右。大概这三个档次。你这个还有单片机?

记得好像是30多

网友:
哈哈我都是拿打火机烧烧就好

网友:
买过,当时看是封的挺好的,时间长了就漏气了,可能是带坑点的真空袋子不好……

网友(2025-04-25):
这个有点过于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