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一个监控充电宝…问下电池?

楼主(2021-02-05):
朋友的撸监控的时候带了一个,用了一段时间坏了送我折腾了…这玩意儿就是个电源直充电池…关键是搞不懂这电池是磷酸铁锂还是18650普通锂电池…保护板搜了半天也说的比较模糊……这电池到底是什么电池?

网友A:
有-3.6-7.2我觉得是普通18650锂电吧

网友B:
目测是三节3.7V的电池串联的(充满电压为4.2V),三节串联在一起,电压正好是12V,你可以充满之后,测一下,单节电池电压的

网友C:
看到了7.2V,铁锂电池一般不这样标注。

网友:
明显的3串18650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了7.2V,铁锂电池一般不这样标注。

铁锂电池是怎么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3.6-7.2我觉得是普通18650锂电吧

这玩意儿直接上12v充电有没有危险?用4056之类的习惯了…没有玩过这种电池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是三节3.7V的电池串联的(充满电压为4.2V),三节串联在一起,电压正好是12V,你可以充满之后,测一下 ...

刚上电12v0.5a充电看看能用不,就是怕过充了…

网友:
3串常用的就是三元,12v供电用的

网友:
是12V的3串锂电,保护板两边写了 7.2V两串+3.6V一串。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玩意儿直接上12v充电有没有危险?用4056之类的习惯了…没有玩过这种电池组… ...

12v充不满。。。。。得12.6V,

网友C:
引用 楼主:
铁锂电池是怎么标的?

你图片上芯片后缀是DS。自己看表格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铁锂电池是怎么标的?

铁锂标称电压 3.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图片上芯片后缀是DS。自己看表格吧。

谢谢朋友了…总算是可以安心了…

网友D:
这玩意真是简单粗暴啊,3串电池直接并联输出,充放电都靠保护板保护动作。电池放电末端电压近8V,12伏供电电压敏感的设备早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真是简单粗暴啊,3串电池直接并联输出,充放电都靠保护板保护动作。电池放电末端电压近8V,12伏供电 ...

大佬一语中的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才感觉有点怕怕的,充电全靠保护板动作,设备就是一个网络摄像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一语中的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才感觉有点怕怕的,充电全靠保护板动作,设备就是一个网络摄像头… ...

没问题就将就用,既然是搭配送的,问题不大。我有个24v供电的网桥,5V供电也能用,我有个华为B311路由器12v供电的9v供电都启动不起来……看设备吧。如果实在心里有完美情节,可以买这种板子改成并联升压的,(淘宝这几天有红包,这板子10块钱包邮不花钱基本)好处就是输出稳定,坏处就是升压转换会损失部分电,效率比3串直接供电低,

网友D:
ups升压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ups升压模块

我又不用这玩意儿,主要就是想看看这玩意儿的结构…了解一下,电池估计就挪作他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