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铁锚角磨机电池是什么牌子的

楼主(2021-02-05):
这个电芯是什么牌子的,没看懂,电池放电很大

网友A:
国内品牌太多了 你没把第一行前面拍出来 谁知道上面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内品牌太多了 你没把第一行前面拍出来 谁知道上面牌子

就能看到个EB前面有那个套挡着

网友:
看着挺正规的工艺

网友B:
标识不全,关键是你连大概价格都没提供,锂电池就不好说了。国产角磨机品牌几十上百个,这个还是第一次听说,如果是低端机估计连天鹏、力神之类的电池都不会舍得用。没看到?成本考虑,即便是威克士、东城之类的知名品牌电动工具新一代产品也就使用这类电池,都已经少用进口品牌电池了。

网友:
看这个做工,应该不错!

网友C:
这个是艺伟的动力电芯2000mah,8c的,标准动力电芯,大概14毫欧一个。五串,两并。并联后内阻比较低。
这个电池工艺还可以,连接镍片也比较厚实。
保护板直接输出,少了mos管控制,减少了mos管的内阻。
这种保护板直接输出的方案在得伟,bosh,东城,大有用的方案比较多。
保护电路集成在工具的调速开关上。
充电器也不虚标。
保护板接口类似得伟,每节电池电压都有单独监控输出触点。充电器也比普通山货复杂。
基本达到东城原装电池和充电器的水平。
国产梯队里面大有威克士东城(这个)大艺,顺着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识不全,关键是你连大概价格都没提供,锂电池就不好说了。国产角磨机品牌几十上百个,这个还是第一次听说 ...

这个是江苏铁锚电动工具电池  tb买的  180元   说15c大电流放电,电芯的那个标识挡住了,拆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艺伟的动力电芯2000mah,8c的,标准动力电芯,大概14毫欧一个。五串,两并。并联后内阻比较低。
这个 ...

谢谢啊,这个是江苏铁锚电动工具,角磨机电池,180元购买的,商家说这款是15c大电流放电的。

网友D(2021-07-07):
这个牌子和电池通用什么牌子,有知道的吗?还有威克士的大脚板通用卡胜,多利仕,铉铁,还通用什么牌子,有知道的补充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牌子和电池通用什么牌子,有知道的吗?还有威克士的大脚板通用卡胜,多利仕,铉铁,还通用什么牌子,有 ...

这就是最常见的大艺款电池啊啊

网友:
大艺得得完美匹配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啊,这个是江苏铁锚电动工具,角磨机电池,180元购买的,商家说这款是15c大电流放电的。 ...

15c  那就是单颗30A放电了,吊打很多进口2000毫安电芯了,听都没听过,估计卖家吹牛,国产电芯基本都是10c左右。

网友(2022-12-14):
引用 网友E:
15c  那就是单颗30A放电了,吊打很多进口2000毫安电芯了,听都没听过,估计卖家吹牛,国产电芯基本都是10 ...

是远东福斯特,标称的确如此。一般出货是给电车的,用作工具的,也只有铁锚一家。
同时铁锚作为国内的一线厂,也不是大艺88vf之流,基本是不乱标的。
比如铁锚的其他电池包:
5.2的电池包,放电也只标30a;
便宜的4.0,反倒是50a的;
8.0的18650有批次是60a;
但是更贵的8.0的21700一律都是5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