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返完7.8的太阳能感应路灯

楼主(2021-02-05):
赶在年前最后一批发货撸了一个,迈腾家的。发现农村还是适合这种带感应式的路灯,人一过去灯就亮了。记得有坛友撸到过更便宜的,下次开车带带我。

网友:
这种电池1000mAh左右,充电电流50mA左右,貌似还没有充电管理,太阳暴晒能达到6.2v(电池有可能充到5.6)。放电倒是貌似2v多就不放了。
PDD我原来有7块多一个第二件半价的,跟这个样子有点不同。

网友:
想说给电池加一个保护板,但是电路上没法加,这种电子开关的灯,不是物理开关的那种,如果加了保护板,一旦电池没电,保护板一保护断电,就回到未开的状态了,然后晚上就不会亮了

网友A:
我在拼多多上7块多买了一个,加了锂电的充电保护板,加大电池,一直用太能充电,用了三个月了,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B:
你猜这板子多少天能把这个电池充满

网友:
感应版本和常亮版本用途不太相同,感应比较省电,常亮提示有路,高级点可能有感应后变亮,平时很暗作为提示。太阳能设计为了免布线,省的拉电表等。加保护板会关机复位的话,可以试试锂电池旁路二极管稳压,限制充电电压避免超过4点2伏,LED发光部分串联二极管,提高导通电压到3点3伏,低于3伏很暗减缓锂电池过放电。

网友:
原装太阳能板太小了。电池也不够用。我买回来就改造了。灯和板分离的那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在拼多多上7块多买了一个,加了锂电的充电保护板,加大电池,一直用太能充电,用了三个月了,一点问题也 ...

你换电池和加保护板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换电池和加保护板嘛

是呀,加了块手机那种旧电池,然后再加保护板,

网友:
农村其实只有那种天黑自动亮,天亮自然灭的才比较合适…我撸了两个一个装院子里一个装大门外,邻居看了跟风撸了几只…现在一到晚上我们这块亮堂堂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呀,加了块手机那种旧电池,然后再加保护板,

我有个没改亮不了多久,慢慢暗下来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没改亮不了多久,慢慢暗下来没电了

原装电池太小,亮不了多久,所以啊,加点旧手机不用的电池,又不花什么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猜这板子多少天能把这个电池充满

1000mah的电池,估计冬天10天,夏天3天、、、、、

网友:
玩太阳能就是感觉电池容量太小加电池,加完电池发现充满太慢也要加板子,最后发现灯不够亮还要加LED,加电池加板子加灯加板子加电池加灯…最后就是水多加面面多加水反复折腾的过程…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