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60v电动车充电器电阻烧坏帮忙看看是多大

楼主(2021-02-05):
60v电动车充电器电阻烧坏帮忙看看是多大R0 烧没了,和0.23欧并联的,看了好多图纸,都没有这个并联的电阻

网友:
这个好像没有也可以的吧

网友:
色标红黄银,0.24欧姆

网友A:
你确认是烧掉的而不是 厂家的人剪掉了??因为习惯认为 那个大功率电阻没烧断,这个并连的电阻不会烧到没有尸体的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认是烧掉的而不是 厂家的人剪掉了??因为习惯认为 那个大功率电阻没烧断,这个并连的电阻不会烧到没有 ...

确定是烧掉了,大的是刚换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认是烧掉的而不是 厂家的人剪掉了??因为习惯认为 那个大功率电阻没烧断,这个并连的电阻不会烧到没有 ...

R0电阻是烧没了,大的是焊好的

网友B:
R0这个电阻并联在大功率电阻上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
这个电阻我没有装,通电可以,输出电压69.1 。不知道可能正常工作

网友:
这个电阻是场效应管的源极电阻,阻值很小,与他并联的才0.23欧左右,这个电阻不用也可以,关键是0.23欧的电阻是好的吗?一般这个电阻烧毁会导致场效应管、集成块都挂掉的。

网友:
我在惠普电源上看到有并联1兆欧的,可能是为了保护电源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R0这个电阻并联在大功率电阻上起到什么作用

可能是为了保护电源芯片,我在惠普电源上看到有并联1兆欧的

网友:
这电阻爆了,说明大电阻(0.24欧,不是0.23欧)也爆了,摸死管和芯片也爆了,保险和整流管也要检查下。另外,这R0电阻起微调用,不要也能正常工作的。
判断错误,原来不是烧的。。。。。

网友:
源极对地电阻一般在0.22-0.56欧左右,3842 6脚驱动电阻在15-33欧左右,3842 3脚反馈电阻在680欧到1K左右,不知你要那一个。

网友:
楼主发的照片,可以再全面一些。
看了半天,是不是两只电阻并联后接3842的第5脚??。
如果是,请参考这个电路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换3842 , 大电阻,二极管4个  R0 没装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