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解一个买车送的后视镜行车记录仪前后双摄倒车影像

楼主(2021-02-05):
买了一辆五菱宏光miniEV,车商送了一个行车记录仪,上手一看感觉很差劲,特别轻拆开一看果然简单,还是不用了把,前后角度都小,网上又买了一个70迈行测助手
这一个就拆开看看吧
图片顺序比较乱大家凑合看吧
整个板子就一个简单的芯片,还有一个好像是一个存储器

按键5个,居然两条线就连上了

没有电池,也没有喇叭,但是小小的板子上预留了接口

整体就这个屏幕看着还凑合

撬开玻璃的时候把玻璃损伤好几个地方,不过也不打算用,破损就破损吧

玻璃一窍就伤了

还是前后双摄还带倒车影像,但是屏幕太小,摄像头角度也小,不好用

网友:
芯片这么小,不知道画质如何。(分辨率最低的也得640×480起步)
你仔细看一下那个按键板,有几个小的电阻。(按下按键时,通过不同的压降来触发不同的功能,如:录制/停止、菜单 等)

1280×720 6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