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求助:金士顿A400S37/240 SBFKB1D1 固件

楼主(2021-02-05):
金士顿A400固态硬盘,哪位大神有此固件,来一个。。。

SBFKB1D1

网友A:
盘还能认就度娘找群联的flashID工具,读一下ID再找固件。
ps你这块盘的短接口用的次数有点多啊

网友B:
主控是什么呢?看不清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控是什么呢?看不清呀。

群联PS31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盘还能认就度娘找群联的flashID工具,读一下ID再找固件。
ps你这块盘的短接口用的次数有点多啊 ...

网上搜不到这个固件呢。

网友:
PS3111主控/这个论坛有修复教程 自己找找 短接ROM识别后用FLASH-ID这个工具看下是什么颗粒/找对应的固件BIN生成刷

网友C:
B16/17A ,随便找个B字头的固件就可以开,不一定要完全一样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B16/17A ,随便找个B字头的固件就可以开,不一定要完全一样的固件

按你这个方法刷进去了,不行啊,容量20M。。

这三个都试了不行。。

楼主:
刷完还是不行啊,有高手没,指点一下。。

这三个和我的SBFKB1D1通用吗,都试了一遍,还是不行。

网友D:
看你的第一图,明明就成功刷入了100%

要完全断电,然後才再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的第一图,明明就成功刷入了100%

要完全断电,然後才再开机。

版本不一样,是刷成功了,也断电了,只有20M,无法使用啊。

网友D:
編輯你的s11-flasher-micron.cmd,改成:
copy /b 0ts + fw.bin + 64k + 2 fw.exe

楼主:
引用 网友D:
編輯你的s11-flasher-micron.cmd,改成:
copy /b 0ts + fw.bin + 64k + 2 fw.exe

感谢高手指点,按你的方法修改文件后,再次刷入,终于成功。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高手指点,按你的方法修改文件后,再次刷入,终于成功。谢谢!! ...

求指点一下,我的也是这个硬盘,我的颗粒知道是什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編輯你的s11-flasher-micron.cmd,改成:
copy /b 0ts + fw.bin + 64k + 2 fw.exe

小白请教一下,请问文件里有三行copy,是要改哪一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高手指点,按你的方法修改文件后,再次刷入,终于成功。谢谢!! ...

編輯你的s11-flasher-micron.cmd,改成:
copy /b 0ts + fw.bin + 64k + 2 fw.exe
请问你最后刷成功用的哪个固件版本?我的和你的一样的问题,折腾几天了也没弄好,还是大神说改copy请问是改的哪一行?里面有三行。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小白请教一下,请问文件里有三行copy,是要改哪一行呢?

现在都有工具可以直接量产了,量产出来讯息跟原序号都可以改,何必拘泥在用FLASHER?
我也开过A400是IMFT的B0KB。

网友(2021-03-14):
引用 楼主:
按你这个方法刷进去了,不行啊,容量20M。。

我的跟你的一样,也是SBFKB1D1,请问你的好了吗?需要开卡器吗?求教程

网友(2021-08-28):
引用 网友D:
现在都有工具可以直接量产了,量产出来讯息跟原序号都可以改,何必拘泥在用FLASHER?
我也开过A400是IMFT ...

你好,我的A400怎么弄都是20MB,也买了开卡器,就是弄不成功,能帮我看看吗?109424364

网友:
终于可以发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