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宝马原厂ACE二代行车记录仪拆解

楼主(2021-02-05):
无聊收了一个二代的宝马 bmw ace 2.0的记录仪主机
详细参数

● FHD (1920 x 1080)逐行扫描(前置摄像头最大60fps,后风挡摄像头30fps)

● 240万像素1/3"传感器

● 视角(玻璃透镜):前置摄像头,150 °;后风挡摄像头,137°

● CPU MIPS 450 MHz

● 内存256MB DDR3;128 MB串行闪存

● GPS
● 移动识别雷达
● WiFi 1CH 802.11 n
● 电源DC 12V;超大电容3.5 F,4.5 V(应急电源)

拆了大家看看
    一套 2k +

前主机包含图像处理芯片,前后桥接芯片,gps

侧面开关,tf插槽

拆机挺麻烦, 卡口条+螺丝

卡扣条  位置

上面的电源线接口,外观是个type-c的接口, 应该是 3个点,acc电,电瓶+,地线。

背后面

前面, gps模块

主板一脚,电源管理芯片吧

主板背面  ,左边有个邮票贴的wlan模块 螃蟹realtek的

镜头附件的两个超级电容, 机器没锂电池,断电的时候就靠两个超级电容做写tf的几十秒供电

tf卡

网友:
宝马怎么也该弄内痔啊

网友A:
可以用potplayer查看视频属性详细信息,有USB接口查看设备信息,一般能看出安霸和联咏凌阳等。安霸做记录仪和电子眼最早。联咏最成熟比安霸实惠。凌阳icatch芯片本身也不错,有些低价版外围过于省料导致容易死机。MTK和全志多合一记录仪较多,录像画质音质一般。ZORAN卓然和德州仪器曾经做过电子眼和记录仪,后来竞争不过联咏凌阳等不做了。

网友:
不如凯迪拉克流媒体来的实惠,一代二代三代各有不同,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B(2021-04-23):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potplayer查看视频属性详细信息,有USB接口查看设备信息,一般能看出安霸和联咏凌阳等。安霸做记录仪 ...

所以求大佬推荐一下市面上不错的靠谱的记录仪?这东西其实花里胡哨的没啥用稳定才是最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求大佬推荐一下市面上不错的靠谱的记录仪?这东西其实花里胡哨的没啥用稳定才是最重要 ...

PAPAGO 的N291 WIFI版,夜视能力超强,就是感觉外壳做工LOW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