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又拆了一个易驱线,绿聚能3.0易驱线,一起来看看

楼主(2021-02-05):
又买了一个易驱线,看着外观不错,绿聚能的USB3.0,先来看看长什么样!

这易驱线挺好看的,设计不错。
下面开拆,简单,卡扣相连,直接四个角撬开就好了。

做工还行,就是感觉线材有点细。
主控是JMS579,应该比JMS578要强吧!

好了,上机试一下去。

网友:
3.0的信号就这样焊着,感觉SI质量不会好。。  没对比过。。只能这样感觉了。。友商的情况呢?

网友:
我的乖乖,你的运气真好,见过你买的易驱线,做工都是最好的,其他家都偷工减料用磁珠,你买的都是合金电感,楼上的就是偷工减料的磁珠,

网友A:
这种合金电感其实用在这个上面完全是用不满这个电感,其实用叠层电感,或者绕圈电感就足够了,没必要上合金电感,你的原件之少一个led灯,楼上的奥睿科少了一个大稳压电容,而且用的是最低等级的原件,磁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合金电感其实用在这个上面完全是用不满这个电感,其实用叠层电感,或者绕圈电感就足够了,没必要上合金 ...

学过一点电子,但是电子原件不是太懂,只要做工好,数据传输稳定就好。这个绿聚能的易趣线是带LED指示灯的,和绿联的一样,但传输数据的时候会闪,绿联的是常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