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废品纪实(1) :无脚的千兆路由器 斐讯K2P ,一番折腾,完美复活!

楼主(2021-02-05):
无脚的K2P ,一番折腾,完美复活!

废品站回收的货,考虑一番,果断收回来。
来的时候就无脚。

拆开一看,放心了,焊盘没掉 。

不就是缺天线嘛 ,继续淘路由器,这不天线有了。
原来5G天线

这不有俩天线了。

斐讯这款天线,引线特别长。。。

按照完两根天线的状态。。。测试一下,也能用,5G信号很好 。

再拆天线焊接2.4G天线 。。。
焊盘散热真好 ,小烙铁险些没搞定。

看看背壳

接电测试 ,很不错哦 。。。

来几个界面看看 。

搜集好固件,打算刷梅林了。

必须展示价格:五块
这货比一般路由器重。。。
完毕 ,谢谢欣赏 。。。

最近喜欢玩无线路由器了,挑喜欢的收些回来,练习刷机。
和有共同爱好的坛友共同交流;
下期研究一下,五口企业级无线路由器。

网友A:
好运气。记得5G和2.4G的天线位置好像是交替间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运气。记得5G和2.4G的天线位置好像是交替间隔的

后配的天线不够长 ,还有另一个原因 。哈哈

网友:
捡漏了啊,不错不错

网友B:
原版的固件信号最强,梅林没玩过,openwrt和老毛子固件可以实现很多功能,比如扶梯。。。。

网友C:
B1版本   不如A1 好

网友D:
家里多台吃灰中。

网友:
刷B1版的华硕固件,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B1版本   不如A1 好

这是还要继续淘的节奏,A1  A2走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里多台吃灰中。

撸这么多,赚了 。没敢上K2P车

网友:
引用 网友C:
B1版本   不如A1 好

不用折腾,其实我用B1感觉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版的固件信号最强,梅林没玩过,openwrt和老毛子固件可以实现很多功能,比如扶梯。。。。 ...

我刷的官改。

网友:
群友推荐个好用稳定的路由器,不要太贵

网友:
要无线功能稳定的,家里的光猫,无线会断线

网友:
有功放芯片,最好天线接了再试机。
皇上修好了做主路由,效果不错的哦。

网友:
这公司好像还没死透吧,网上有图片在它门口讨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撸这么多,赚了 。没敢上K2P车

电脑上那种USB无线网卡,能嫁接到路由器上吗?

网友:
必须赚大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