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一下这个电路中的电容是不是画错了

楼主(2021-02-05):
大家看一下这个电容的画法,是不是画错了?

网友A:
貌似没问题呀,图上都是这样的

网友B:
是少画了电解符号正。

楼主:
电容的符号只画一道杠,是表示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没问题呀,图上都是这样的

图上有的电容符号只画了一道杠,是画错了,还是有特别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少画了电解符号正。

哪边是正极啊?是少画的那一边,还是画了一道杠的这边?

网友C:
这一横是负极,C11是接电源负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一横是负极,C11是接电源负极的。

好的,谢谢

网友D:
电解电容国内国外的图例不一样

国内:正极部分是个长方形

国外:正极部分是一个黑色的略粗短横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解电容国内国外的图例不一样

国内:正极部分是个长方形

不是中国自创的。中国由于冷战时期的政治关系,电气电子系统大都采用欧洲标准和方法,电路图例是用的欧洲画法,电阻用方块,电解电容用空心粗线和细线。美国和日本是另一套系统,电阻用折线,电解电容用一条直线一条弧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中国自创的。中国由于冷战时期的政治关系,电气电子系统大都采用欧洲标准和方法,电路图例是用的欧洲 ...

你好,这是一个俄罗斯的电路图。我只是个小白,对电路知识仅限于初高中学习的那点微不足道的东西。现在拿出来进行实战,真的是一无所知。其中可以看出两点,一是在学校学习的知识太基础,基础到连入门都算不上;二是电子电路真的是复杂,想钻研进去没个几年的工夫还真不行。谢谢你的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解电容国内国外的图例不一样

国内:正极部分是个长方形

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中国自创的。中国由于冷战时期的政治关系,电气电子系统大都采用欧洲标准和方法,电路图例是用的欧洲 ...

看错了,不是俄罗斯的,呵呵